楼主(2016-06-17):
三菱FX2N系列PLC,定位切割系统,断电停用一段时间后,上电PLC面板指示灯最下面那个红灯闪亮。用触摸屏调节模拟量输出模块的输出电压为0V,再怎么调也是0V。触发前后限位开关也不报警,正常时应该报警“驱动器故障”。并且按复位按钮后伺服驱动器没有任何反应,不能找零点。PLC和伺服驱动器上的电池正常。这是什么原因?硬件故障还是内部程序原因?

网友A:
会不会是程序丢了,看能不能读出程序

网友B:
一般不会丢程序。。除非是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C:
可能是程序出错了,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D:
估计运算有程序导致数据溢出出错,仔细检查程序

楼主:
程序能读出,对于三菱的编程语言只是一知半解,何况又没有符号表,很难读懂。鼓捣了两个小时我也怀疑是程序内部数据出错了,无奈读不懂编程控制的思路。

网友E:
三菱这个现象常见,如果不是电池灯和排除PLC电源负载有短路的话,很多可以PLC上复位开关拨动一次就可以

网友F:
还是连电脑监控一下吧

网友G:
程序应该不是特别复杂。可以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