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7):
各位大神好,小弟刚接触运动控制,手头就来了一个小项目:要求一台小电机拖动一小负载实现往返运动(手动选择正/反向),且速度可调(旋钮最好)。目前想用一个调速电机来实现,厂家有配现成的调速旋钮,自己再做个切换开关,通过调整电机接线来实现正反运动;后来担心精度问题,觉得可以用步进电机来做,想单买调速旋钮,接PLC作为模拟量输入调整脉冲输出频率,调整电机速度。问题是由于经验不足,调速旋钮怎么去调整PLC脉冲输出频率不会做???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也有说直流调速电机调速性能不错,这方面也是小白,,有了解的大神请释疑下。谢谢啦。

网友A:
期待高手出现,学习学习

网友B:
小车正反往复运动,都用了PLC,还是变频驱动交流电机吧,省事

网友C:
如果是步进电机,调试用拨码开关或者触摸屏等人机界面直接调速

网友D:
直接变频调速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正下看,之前也想到变频器加交流电机,因为空间有限,也怕变频器干扰太强,再加上负载较小。所以没有把这个组合放在首选方案,会考虑的,还在找较小型的变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用触摸屏调速很实用。

网友E:
可以用编码器来调速   直接用编码器计数值作为脉冲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来用变频调速最方便了,就是不知道变频调速精度如何,,要停的时候会不会“刹”不住车,,,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想法很符合我的要求,有两个问题不明:1,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输入接编码器的输出A相或B相都可以吗?2,编码器输出脉冲的电压是不是应跟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电压相符合?

网友F:
用旋钮来调的话需要PLC有模拟量输入端口,这样成本稍高点。也可以用两个数字量输入接两个按钮来做,一个按钮是增加速度,一个按钮是减小速度,在PLC加一段程序,对速度的D元件进行加减运算就可以了,效果上可能不如旋钮平滑,毕竟是有极调速了。看你具体要求来选择

楼主:
这个的小项目的最初想法是:做成电动螺丝刀的工作模式:1,拨码开关选择前进或者后退,2,启动按钮压的越深电机转的越快,压的浅转速就慢(这个启动按钮想用调速旋钮替代)。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加减速时间可以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最初是要加模拟量输入模块,用旋钮实现平滑调速,不过这块不会,,现在觉得你的用两个数字量调速也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之前用是A B相编码器接到PLC ,PLC对编码器进行高速计数,至于你要计数A或者B,再或者同时AB计数 ,

这个就是你自己选择了,既然是把计数值作为步进电机的脉冲频率来进行调速,那脉冲电压就是看PLC那边的输出电压了

如果你的PLC是24V输出的,步进电机是5V的,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说起加减速 ,我之前那个项目

我编码器顺时针旋的时候,PLC选择1倍频,加速慢慢加。

逆时针旋的时候,4倍频,减速相当于4倍来减速。

客户非常满意

楼主:
回复 网友E:
ok,我试试,听着真不错,,,,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说起加减速 ,我之前那个项目

我编码器顺时针旋的时候,PLC选择1倍频,加速慢慢加。

逆时针旋的时候,4倍频,减速相当于4倍来减速。

客户非常满意
不是很明白这种控制方式,能详细介绍下吗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样成本较低

网友I:
步进马达是高精度定位运动的驱动部件。而变频器+交流异步马达是调速运动的部件,直流马达也是类似调速驱动部件。
步进马达功率有限,而变频器和直流马达可以上百上千千瓦。按需选用才是正道。

网友J:
用模拟量调速不如用一个触摸屏来得简单划算

楼主:
回复 网友I:
确实,要按需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的,用触摸屏调速,简单直接,,也是个成熟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处理起来也方便,,

网友K:
看了半天,楼主到底是选择哪个方案呢?是步进电机的方案吗?还是倾向步进电机方案呢?步进电机只要功率满足要求,定位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方案应该满足现场需求了。至于给定,用PLC+HMI+步进电机驱动也行,用编码器直接发脉冲给定不也行吗?旋钮控制。只是需要知道给了多少个脉冲要有显示。否则定位就成了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目前暂定两个方案1:步进系统:1),HMI+PLC+步进系统(稳妥成熟,成本略高);2),单轴脉冲控制器+步进系统(没用过,成本低)  2,调速电机+减速机,有调速控制器,可以快速停止,正反转切换。符合要求,厂家说精度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K:
要满足要求,也要考虑成本,,比较成本,还想要性能良好, 经验不足啊,,

网友L: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网友K: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子呀。那就调速电机呗,那个成本估计最低。不过他属于高能耗系统,目前不是很提倡。如果功率小,为满足要求,牺牲点能耗,也能接受的话,这个最便宜。

话说回来了,步进电机的方案还是不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也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对,还有能耗这一块
,嗯,用步进电机看来更符合主流需求。

网友M:
回复 网友E:
编码器不是一种角度位置传感器么?怎么用来调速呢?

网友N:
所有的方案,都没有最好的,最好的是自己能做出来的。
网络上的人,技术有高有低,高的要你用伺服,低的要你用调速电机。还有的人唯伺服论,感觉就他会用伺服一样。所以你听别人的也会弄晕的了,我认为做自己能做出来的那就是最好的。
真正的高手是复杂事,简单化。

网友K:
回复 网友M:
是呀,编码器是角度信号发脉冲数,但同时也可以调节电机转速的快慢,步进电机是发一个脉冲走一步,那么,如果把的脉冲数的频率改变,电机的的转速也就改变了。也就是说,脉冲数决定位置,脉冲数的频率决定速度。是这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N:
“最好的是自己能做出来的”,,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