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系统

楼主(2016-06-17):
我司现有8台三菱系统仕元600和6台三菱系统仕元500的数控铣床传不进程序,请教各位大神指点
  有意向的可以电话谈

网友A:
如果是国外出品都不会加密,如果是国内代理的就是代理加密了

网友B:
用的不是数控系统吗

网友C:
是指PLC还是CNC,是通过DNC传,还是CF卡传?这描述也太不讲究了。

网友D:
14台机器同时传不了程序了,楼主这几台机器是同时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