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7):
一、用一市电转12伏开关电源 在开关电源变压器高频低压输出侧焊出两根引线(就是没有进整流滤波前) 然后把没有整流滤波的高频输出侧串一个12V2W的小灯泡后接入要测试的开关变压器次级低压侧 如果接入后灯泡微微发红而不亮但短路测试变压器任意一绕组后很亮 证明该开关变压器是好的,如果接入后根本不需要短路绕组灯泡就很亮证明该开关变压器存在匝间短路。
二、将开关变压器初级绕组上串一个10来微法的电容 然后将串好电容后的绕组接入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测量端,打电容测量档位测出电容容量, 再将开关变压器输出端任意一绕组短接 测容量,如果两次测量万用表显示的数字一样或区别不大,可判断为变压器短路 ,如两次测量差别大 变压器正常。
三、在检查绕组电阻还是通路的情况下,判断开关变压器的好坏,有四个办法:
1、代换法,用好的变压器代换试验。或用怀疑坏的,装到其它电路上试验,得出判断;
2、用电压/电流瞬时法检测,同时测量两只变压器,对比检测数据。在二次绕组用1.5V电池瞬时接入,测量一次绕组的(感应)短路电流值;对比感应电流值严重偏小的,变压器即是坏的。
3、变换两种测量方法,如2方法,测量得出感应电流值后,再穿绕一匝短路导线,测量一次,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判断变压器已坏。如第二次测量值严重偏小,说明变压器是好的。
4、用电压振铃法测试好坏。需kHz级(记不准了)信号发生器一台和示波器一台,配合测量,看其衰减波形,若在脉冲平顶期间,振荡很快衰减,说明变压器已坏。反之说明是好的。需要测试者有一定的经验,对好的波形心中有数。
四种检测方法,都是利用变压器匝间短路后,电磁感应能力(电感特性)变差的原理来进行的。

网友A:
太复杂了,论坛有个贴子,做出来的测试仪灵敏度才高,9v电池供电,我按照图纸做了个,两个夹子一夹就能判断,我测了很多还没有误判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那个帖子的连接还有吗 我没找到  你要是有能发一下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帖子的连接还有吗 我没找到  你要是有能发一下吗 谢谢
是这个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

网友A: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5820

这么好的贴子居然没几个人回复,这测试仪帮了我不少忙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嗯  我也找到了 就是上面的数字看不好  有一个电解电容的和c2c3c4的容量看不清

网友C:
这个帖子要看看,特别是5楼提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了,论坛有个贴子,做出来的测试仪灵敏度才高,9v电池供电,我按照图纸做了个,两个夹子一夹就能判断,我测了很多还没有误判的
分享下链接地址了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  我也找到了 就是上面的数字看不好  有一个电解电容的和c2c3c4的容量看不清

C2=22nf    C3=22nf   C4=220PF

网友F:
741应该能够用358或324代替的。

网友G(2022-10-04):
回复 网友A:
你好师傅   我照图做了一个,能亮,不灭,请问,r2是2.2k吗,然后bg1   发射极和c3那个是跳线,还是连接点呢?

网友H:
建议采用直流电桥,检测电容和电感/变压器的好坏,对于绕组短路、匝间短路,支持在线检测。
不必再做检测仪了,做为兴趣爱好可以。做为检测设备,用现成的性能优良的,岂不更好。
让专业的设备干专业的活吧。

网友I:
网上有卖的检测仪,省事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