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7):
一般的控制只考虑被控制量是否跟随目标值,控制量一般加上下限制。假如对控制量要求高,而对被控制量要求低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要求控制量变化范围小且要缓慢。

网友A:
阶梯式逐级增加目标给定,不要一下子给定目标值,比如几分钟增加一级,甚至几十分钟增加一级。比如要求目标值是一百,那么先给定一。三十分钟后给定二,一个小时后给定三。就可以让控制量输出很小就可以得到新的平衡,缓慢就更肯定啦

网友B:
就好像阶梯式控制调节

网友C:
其实,我理解楼主说的问题就是想要一个过阻尼的系统。没有超调。牺牲的是调节时间,要的是被调节量不超调,紧紧跟随设定值。这个需要加入微分运算环节,设定值是否阶梯倒无所谓。关键是PID运算的时间常数设计。

有关这方面的信息,网上特别多,可以先看看应用实例,再下手调自己的系统,就有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