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16-06-17):
请问该比较指令与区位比较指令在软件里如何输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该比较指令与区位比较指令在软件里如何输入

直接键盘键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图,显示错误

楼主:
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  d0 k12;
<  d0 k-12;
=  D2 D20
这些直接用就行了

网友C:
按1楼方法,直接键入指令(字母、数字、空格),对于合法指令,应当可以。

网友D:
建议看看你使用的这款是否支持这个指令?

网友E:
直接输入是可以的。

网友F:
是不是新建的工程不支持这个指令

网友G:
是不是plc选型不支持这个指令  看看选的是那种系列的   fx的  还是??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是创建时选错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