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T_FPB_CLX设置问题

楼主(2016-06-17):
我用SST配置工具已经将profibus总线配置好,SST硬件上所有都是绿灯
主站为1756-L61 从站为EM277 32byte_in 32byte_out
在RS5000一旦下载程序,SYS灯立刻就变成了一半红一半绿,我怀疑是我的模块参数设置错误

我始终不明白,EM277上传上来的是byte,CLX Option也是byte,但是RS5000里面SST是DINT(这个参数是灰色的不可修改)这两个数据类型也不相符,怎么能互传呢?
SST中设置的输入地址为I.Page[4].Data byte  RSLogix5000中的数据就是不是Local2:I.Data[4]呢
新手一枚,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既然用的是Profibus应该是分布式I/0怎么设置里面你有选择的是本地的2号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的是Profibus应该是分布式I/0怎么设置里面你有选择的是本地的2号槽呢?

SST插在二号槽 软件设置也是二号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的是Profibus应该是分布式I/0怎么设置里面你有选择的是本地的2号槽呢?

SST插在二号槽 软件设置也是二号槽
上图片看看呗

网友B:
SST_FPB_CLX用户手册,有讲到,可以去参考一下,标准例子程序官网上好像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