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7):
有谁比较系统的了解信号接地和屏蔽相关的规范?

楼主:
最近碰到干扰的问题较多?

网友A:
屏蔽层接地一般都是与强电接地一起即可,要求较高的执行第三种接地

楼主:
信号是用屏蔽线是单端接地好?

网友B:
单端接地的,一般与电厢其他一起接地

网友C:
未了解过规范,只是看过介绍屏蔽接地为单端接地。

网友D:
微信给你推荐一个公众账号,你需要去他推送的信息中找。我记得以前他连续推送了好几种方案。微信号“智造商”或者“麦克疯”

网友E:
强电地与信号地应该分开同时一点接地

网友F:
应该分开布线 分开接地   最终可以接到同一个地上即可

网友G:
回复 楼主:
单端接地

网友H:
屏蔽层不仅要单端接地,还要接牢固了!曾经遇到过接地线接了,但是没紧固,然后触摸屏上显示的检测到的压力一直在跳动。

网友I:
屏蔽线的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当信号线传输距离比较远的时候,由于两端的接地电阻不同或PEN线有电流,可能会导致两个接地点电位不同,此时如果两端接地,屏蔽层就有电流行成反而对信号形成干扰。因此这种情况下,
一般采取一点接地,另一端悬空的办法,能避免此种干扰形成。两端接地屏蔽效果更好,但信号失真会增大。请注意两层屏蔽应是相互绝缘隔离型屏蔽,如没有彼此绝缘仍应视为单层屏蔽。

 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是由于引入的电位差而感应出电流。因此产生降低源磁场强度的磁通,从而基本上抵消掉没有外屏蔽层时所感应的电压,而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由于没有电位差,仅用于一般防静电感应。

下面的规范是最好的佐证《GB 50217-1994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

3.6.8 控制电缆金属屏蔽的接地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计算机监控系统的模拟信号回路控制电缆屏蔽层,不得构成两点或多点接地,宜用集中式一点接地。

 2除1项等需要一点接地情况外的控制电缆屏蔽层,当电磁感应的干扰较大,宜采用两点接地,静电感应的干扰较大可用一点接地。双重屏蔽或复合式总屏蔽,宜对内、外屏蔽分用一点、两点接地。

3两点接地的选择还宜考虑在暂态电流作用下屏蔽层不致被烧熔。

 《GB50057-2000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第6.3.1条规定……当采用屏蔽电缆时其屏蔽层应至少在两端等电位连接,当系统要求只在一端做等电位连接时,应采用两层屏蔽,外层屏蔽按前述要求处理。

其原理是1.单层屏蔽一端接地,不形成电位差,一般用于防静电感应。2.双层屏蔽最外层屏蔽两端接地,内层屏蔽一端等电位接地。此时外层屏蔽由于电位差而感应出电流,因此产生降低源磁场强度的磁通,从而基本上抵消掉没有外屏蔽层时所感应的电压。

如果是防止静电干扰,必须单点接地,不论是一层还是二层屏蔽。因为单点接地的静电放电速度是最快的。

但是以下两种情况除外

1、外部有强电流干扰,单点接地无法满足静电的最快放电。如果接地线截面积很大,能够保证静电最快放电的话,同样也要单点接地。当然了真是那样也没有必要选择两层屏蔽。否则必须两层屏蔽,外层屏蔽主要是减少干扰强度,不是消除干扰。这时必须多点接地,虽然放不完,但必须尽快减弱,要减弱多点接地是最佳选择。比如企业中的电缆桥架其实就是外屏蔽层,它是必须多点接地的第一道防线,减小干扰源的强度。内层屏蔽层其实大家不会买双层的电缆。一般是外层就是电缆桥架,内层才是屏蔽电缆的屏蔽层,必须单点接地。因为外部强度已经减少,尽快放电,消除干扰才是内层的目的。

2、外部电击和防雷等安全的要求。

这种情况必须要两层防护,外层不是用来消除干扰的,是出于安全的考虑的。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的必须多点接地。内层才是防止干扰的,所以必须单点接地。

网友J:
单端接地,楼上版主说的很详细
另外,要是柜内有变频器的,屏蔽线接到柜内可能会引起干扰
我之前遇到过

网友K:
信号电缆的屏蔽层接不接地,单端接地还是多点接地我认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他的双端可靠的、大面积的接于各自端金属外壳。而且信号电缆这两端的金属外壳等电位。这才是重要的。有助于电磁噪声干扰的抑制。

楼主:
如果屏蔽层两端都不接,是不是等于天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