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8):
请教大家  在用s7-200  modbus 指令控制变频器时,奇偶校验还是无校验,应该如何填写?是自己定义的吗?看到实例有的是0 有的是2.

网友A:
要和变频器同样的啊,再说rtu模式基本都是固定的。1个起始位
8个数据位,最小的有效位先发送
1个奇偶校验位,无校验则无
1个停止位(有校验时),2个Bit(无校验时)

网友B:
0 是无校验  1 是奇校验  2 是偶校验

网友C:
两边对应就行了。

网友D:
经常用无效验

网友E:
奇偶校验在实际编程应用中,没有使用价值的,校验通讯的正确性还是靠校验和字节来验证

网友F:
当前通讯,基本都用不着校验了,对了就是对的,错了自然就会出错,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正。

网友G:
变频器器与PLC两边设置一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