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8):
客户一台ABB401直流调速器600A的,最近带轻载没发现异常,带重载时候电流不稳,,机器电流表有规律地跳动,电流嗡嗡声音非常明显,显示转速也有规律地500到800转来回跳,励磁电压在130到140伏来回跳动,电机额定励磁电压180伏,请问各位修直流调速器的高手,这种故障大概哪里问题?

网友A:
电机励磁绕组查下有没有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励磁绕组查下有没有匝间短路?
这个能查出来?

网友B:
做一下运行优化还是没改变就检查电机的励磁线圈,这个现象是励磁运行部稳定造成的

网友C:
它励电机?

网友D:
电机励磁有问题,或励磁板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