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8):
我想用S7-200写个程序,思路是I0.0是启动按钮,I0.0启动,Q0.0开始工作,当Q0.0输出20s后,Q0.1开始工作,这时Q0.0和Q0.1都输出,然后等到Q0.1工作50s后,Q0.0和Q0.1同时停止,等待1S后Q0.2输出1.5s后停止,到此这个程序完毕,请大神们给个思路吧。

网友A:
这还要什么思路
顺序动作,编程就行了。

楼主:
用中间继电器完成吗

楼主:
现在就是不太会下一个条件怎么开始

楼主:
主要用到哪些指令常开,常闭,TON,MOV ,还有哪些

网友B:
顺序控制,挺简单,不妨自己试试呢

楼主:
Q0.0通20sQ0.1工作,这个时间计时器我怎样控制,放在哪里。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C:
顺着编下去  很好的思路

网友D:
定时器就可以,那么多定时器足够你用了。

网友E:
楼主,定时器+互锁,很简单的编程啊,自己试试。

网友F:
廖老师出的书上就有关于定时器的例子,可以看看啊,讲的很详细。

网友G:
这思路很清晰  根据思路来就行了

网友H:
很简单的程序,用两个定时器及可。

网友I:
根据思路来编程就可以了

楼主:
大神们看看,我还怎样改进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想用S7-200写个程序,思路是I0.0是启动按钮,I0.0启动,Q0.0开始工作,当Q0.0输出20s后,Q0.1开始工作,这时Q0.0和Q0.1都输出,然后等到Q0.1工作50s后,Q0.0和Q0.1同时停止,等待1S后Q0.2输出1.5s后停止,到此这个程序完毕,请大神们给个思路吧。
楼主可以直接编程仿真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K:
很简单的,顺序控制就OK。

楼主:
恩,写出来了

网友L:
一个时间继电器,时间区间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