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pin短路检测

楼主(2016-06-18):
有个19 PIN的一排探针,用plc做,任意两个短路报警,各位大神Help  ,大神们有么好法子,或建设性意见都可谈谈。

网友A:
简单呀:把每个针脚检测信号输入到PLC,然后把数据处理一下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呀:把每个针脚检测信号输入到PLC,然后把数据处理一下即可
假如每个针都对应一个输入,什么情况下你认为就是任意2个输入短路了,也就是说任意两个输入短路后有什么特征?

网友C:
那个可用模拟量采样的,在19针串2极管用电流分配输入+2.5MA,在接地上接-极,然后19针接到个20位移位循环器[以0.2S循环,],模拟量采样com端,和接地端的电流大于4MA时plc就有数据大于0,报警。楼主历害要做那个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呀:把每个针脚检测信号输入到PLC,然后把数据处理一下即可
假如每个针都对应一个输入,什么情况下你认为就是任意2个输入短路了,也就是说任意两个输入短路后有什么特征?
问题:所有19个输入端的另一端用每个用一个输出点供电,你执行扫描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可用模拟量采样的,在19针串2极管用电流分配输入+2.5MA,在接地上接-极,然后19针接到个20位移位循环器[以0.2S循环,],模拟量采样com端,和接地端的电流大于4MA时plc就有数据大于0,报警。楼主历害要做那个了。
这个不能直观知道那个短接了,一般人家测试要求知道短接针脚位置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可用模拟量采样的,在19针串2极管用电流分配输入+2.5MA,在接地上接-极,然后19针接到个20位移位循环器[以0.2S循环,],模拟量采样com端,和接地端的电流大于4MA时plc就有数据大于0,报警。楼主历害要做那个了。
这个不能直观知道那个短接了,一般人家测试要求知道短接针脚位置滴!
 可以知道是那2线短路的,当检测道报警时y位置1一下,锁存显示 ,移位寄存有反光2极显示。

网友D:
楼主题目没有给全,使用多少路PLC的DI。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呀:把每个针脚检测信号输入到PLC,然后把数据处理一下即可
假如每个针都对应一个输入,什么情况下你认为就是任意2个输入短路了,也就是说任意两个输入短路后有什么特征?
问题:所有19个输入端的另一端用每个用一个输出点供电,你执行扫描测试
把这19个输入接到PLC的输入端,控制输出依次保证一个输入接通,当PLC 扫描到同时有两个或以上输入信号时,可以怀疑有针脚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简单呀:把每个针脚检测信号输入到PLC,然后把数据处理一下即可
假如每个针都对应一个输入,什么情况下你认为就是任意2个输入短路了,也就是说任意两个输入短路后有什么特征?
问题:所有19个输入端的另一端用每个用一个输出点供电,你执行扫描测试
把这19个输入接到PLC的输入端,控制输出依次保证一个输入接通,当PLC 扫描到同时有两个或以上输入信号时,可以怀疑有针脚短路了
把这19个输入信号放到一个双字里面,这样每个输入信号就是固定的数字,当有两个信号输入时,采用数字运算就知道是哪两个针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