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8):
PLC是1214C,固件版本4.0;屏B07E411.

ISO-TCP通讯,端口120。PLC加了TSEND和TRCV程序也没用。要不要在屏一端加宏程序?

通讯错误6指屏程序地址规划超出PLC范围。但是,屏加载一个仅有文本的空程序照样报错。

网友A:
。。。。。我用的昆仑通态屏与1200通讯。
         也是1214C

         屏组态的时候加载1200的驱动

         设好PLC的网络地址,子网掩码。
         再设置屏的网络地址,子网掩码。
         然后就妥妥的。

网友B:
设置好通讯就没有问题了  西门子这一块不用太操心的

楼主(2016-07-19):
问题出在西门子这边。PLC属性下面保护选项,HMI连接打勾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