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8):
打开写好的程序内存直接到99!!!怎么办  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到99什么意思?

网友B:
不是软件问题吧  一共多大内存啊  估计和系统有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360球显示99%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W7的系统这种情况,后来重装XP还是一样,不咋地什么原因啊!!!

网友C:
安装的时候360之类的都关掉试试

网友D:
估计和系统有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开写好的程序内存直接到99!!!怎么办  什么情况啊????
强烈建议安装时关掉所有第三方软件  贴别是杀毒...

网友F:
安装最新版试试

网友G:
好多软件安装时都是要关了这些杀毒软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