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8):
涨知识:告诉你变频器哪些零部件必须定期更换!

变频器由许多电子零件构成,例如半导体元件等,在使用和维护当中就涉及到更换某相关部件的问题。
由于变频器组成或物理特性的原因,在一定的时期内会产生劣化,因而会降低变频器的特性,甚至会引起故障。为了预防维护,有必要实行定期更换。

更换冷却风扇
变频器主回路半导体器件冷却风扇加速散热,保证在允许温蒂以下正常运行。而冷却风扇的寿命受限于轴承,大约为10000~35000h。当变频器连续运行时,需要在几年之后更换一次风扇或轴承。
冷却风扇的更换期受周围温度的影响很大,在检查是发现异常声音,异常振动时,冷却风扇必须立即更换。

更换电容器
在中间直流回路使用的是大容量电解电容器,由于脉冲电流等因素的影响其性能要劣化。劣化受周围温度及使用条件影响很大,一般情况下,使用周期大约为5年,电容器的劣化进过一定时间后发展迅速,所以检查周最长为一年,接近寿命是最后为半年以内。

更换定时器
定时器在使用数年之后,动作时间会有很大变化,所以在检查动作时间之后进行更换。

更换熔断器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大与负载电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寿命约为10年,需要在此时间内检查维护甚至更换。

更换继电器/接触器
首先:继电器和接触器达到一定累积开关次数后,会接触不良,由此需要检查和更换。
其次:知道了可能需要更换的元器件,在这里简单补充一下更换元器件的基本要求。
1)搞清楚需要更换器件的基本参数与外形情况。
基本参数包括额定工作电流、电容器的电容量、电阻器的电阻值、GTR达林顿器件的数值(电流放大系数)、IGBT(包括IPM)器件的开关特性与饱和电压等。
外形要求包括外部尺寸、端子位置与安装形式等,然后按相同要求更换所需器件。
2)所有接插件拆卸时应作记录或记号,以免更换或恢复时错位。
3)功率器件与散热器的接触面要均匀涂上导热硅脂,并用螺钉紧固。
最后,大部分情况下,机器是处于运行状态的,当机器不在运行的时候,就需要对变频器进行妥善的保管。
a 保管
室内应干燥、无直接阳光、无腐蚀性气体、无灰尘;相对湿度在20%~90%且无霜冻;温度在-10~30℃之间(如果温度在40℃左右,保管期不超过6个月;50℃左右,保管期不超过3个月)。
b 维护
由于变频器的主电路与控制电路中使用较多的电解电容器,如果长时间不用,会使漏电增加,耐压下降,即加速劣化(温度越高,劣化越快),因此,每年至少外加电源一次,使其修复通电时间为30~60min,特点是只需对变频器单体通电(不必接上电动机),把变频器的输入端接上电源即可。

网友A:
现实中很难做到没坏就换零件的

网友B:
没问题  没有谁去动它   比如公司本来设备是好的   但是在更换电容时把参数丢失 或者静电打坏了MCU那就不好玩了
吹吹尘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C:
现在维修没有问题没人会去动它,找外协维修那怕他发现了哪有的问题,不在这次出问题的部位他也会不告诉你的

网友D:
前段时间一台132KW变频器感觉冷却风扇声音不太好且震动,果断买新更换,三千多一个,换了后一切正常。风扇用电容经常更换,手里一直有备件,4uf到7uf的。

网友E:
xx标准…50℃下产品使用寿命多少年?

网友F:
除了内部风扇(可能最先损坏要换),一般没人定期去更换变频器的内部原器件。有事说事,没事就继续连续工作。

网友G:
保养确实很有必要  但很难啊

网友H:
除了风扇 另外不管,坏了再修

网友I:
用户都是用到不能开机为止

网友J:
只有坏了才换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啊

网友K:
建议转换一下理念,就跟自己的车一样,按维修手册定期更换,非要等坏了,就在路上了。

网友L:
这个国内能做到这样子的不多的吧。

网友M:
不该用变频器的别用,维护成本高。

网友F:
所以说,免维护的自动化与驱动产品,才是客户所需求的。作为用户,要的就是免维产品或工具。说到汽车需要维护,那是因为有消耗品,比如燃油或润滑油以及冷却液需要定期更换或补充,而你的冰箱、彩电、空调等家用电器,如果要定期维护,你自己试试方便不?所以,不能太强调生产工具的维护和保养,必须要维护的,不得已而为之,不能违反客观实际,而能不维护的尽量免维护。就先现在的传动,直流系统越来越被交流系统取代。就是因为直流系统要定期的维护,而交流系统可以免维。

网友N:
能用就换就是土豪行为,生产中的设备要换这换那的,那就是影响生产!领导不支持,你搞个毛线!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建议转换一下理念,就跟自己的车一样,按维修手册定期更换,非要等坏了,就在路上了。
那要增加一个新工种,电器保养工。

网友P:
回复 网友D:
我没看错,那风扇这么贵

网友Q:
不坏,没有人去换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