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8):
WinCC7.0 SP3 安装好了,但连接不上PLC,可S7 V5.5 SP2可以连接,是怎么会事?

楼主:
WinCC7.0 SP3 可我的“设置PG/PC”里找不到这条:Intei(R)Ethernet Connection I217-LM
是不是有什么软件没安装?

楼主:
我是用以态网,网线直接连接PLC的CPU网口的

网友A:
源文件的版本你改过没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CC7.0 SP3 安装好了,但连接不上PLC,可S7 V5.5 SP2可以连接,是怎么会事?
源文件是用什么版本的Wincc编辑保存的呢?

网友B:
我想是WINCC软件中未选择板卡或者PC/PG通讯卡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