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8):
是不是用固态继电器。我知道固态继电器可以用来控制电源线的通断来加热,可以用来控制4-20ma信号的通断吗?貌似固态继电器会有漏电流,这样plc测电流会不会不准

网友A:
直接用中继就可以了

网友B:
4~20MA的电流不是模拟量信号吗?信号一般都是进入到核心控制器里面进行处理的呀?为什么要控制它的通断?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路PLC模拟量输入口,检测两路4-20ma信号,要进行切换

网友C:
楼主好节省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路PLC模拟量输入口,检测两路4-20ma信号,要进行切换
你使用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PLC控制器?现有的模拟量信号是如何进入PLC的?
其实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的触点进行切换。不过,建议使用有两路模拟量输入的PLC扩展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不是为了节省一个通道,而是我需要这样应用。你不必纠结我为什么这样用,我只想知道这样做的一个解决方案。如题,我是频繁的切换,如果用普通的中间继电器,寿命会减少。

网友D:
用电流大一点的继电器

网友E:
可用金属密封式继电器或干簧继电器。

网友F:
和泉继电器RJ1S-CL比较实惠,触点容量大。

网友G:
用欧姆龙的,银点,使用寿命不错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可用金属密封式继电器或干簧继电器。
是不是湿式继电器,或者水银继电器。

网友I:
用OMRON的就行!

网友J:
电流太小,采用触点式继电器的话,一般的会不会不是很可靠。
8楼提到的金属密封式继电器也许可以,但不记得具体名称型号了;网上查到一个JKX型,似乎有点像。
我只是推测,未控制过该种信号。

网友K:
PLC加晶体管输出模块

网友L:
频繁的开关信号,当然是用电子开关了,而不是机械触点接触器或继电器。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M:
呵呵;还有这种节省成本的方法;

网友N:
普通中间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不是为了节省一个通道,而是我需要这样应用。你不必纠结我为什么这样用,我只想知道这样做的一个解决方案。如题,我是频繁的切换,如果用普通的中间继电器,寿命会减少。
能讲讲为啥要频繁切换?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固态继电器。我知道固态继电器可以用来控制电源线的通断来加热,可以用来控制4-20ma信号的通断吗?貌似固态继电器会有漏电流,这样plc测电流会不会不准
楼主都认为固态继电器比较靠谱  那就是了

网友P:
如果作为检测对象不建议经过继电器

网友Q:
直接用PLC晶体管的输出点来切换呀

网友E:
回复 网友H:
金属密封式是充入惰性气体的,干簧继电器是真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O:
你没仔细看吗,我就是觉得固态继电器不靠谱才提出疑问的。固态继电器会有漏电流,会干扰我检测的4-20mA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我要切断控制的是4-20ma信号,电子开关会有漏电流,我采集到的电流信号会不准。这个有问题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你没仔细看吗,我就是觉得固态继电器不靠谱才提出疑问的。固态继电器会有漏电流,会干扰我检测的4-20mA信号
能上传几张现场的图片吗?

网友R:
使用PLC的输出(继电器型)切换

网友S:
中间继电器可以满足

网友T:
较频的切换信号是可以用质量较好的继电器,信号模似4-20MA是可以用继电器切换的,完全没有问题,电流信号抗干扰是最好的!固态电子开关不可以用于仼何的信号切换切记!

网友U:
不知道到底有多频繁,频率达到多少。如果1秒钟1次应该用好一点的继电器就可以了,如果1秒钟10次就没戏了,楼主也可以自己用继电器试验一下。

网友L:
回复 楼主:
解决这样的问题,办法很多,现在都是智能控制器了,你可以采用两路模拟量信号采集输入,然后通过智能的或非智能模拟开关集成电路去转换。当然采用软件解决效果最好。采用硬件模拟开关或许有信号的转换损失。

网友V:
频繁切换要有个具体数,每分钟多少次,一般电磁继电器动作时间25ms左右,能满足要求吗?

网友W:
高速的话用光耦,低速可以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X:
这样的思路就不对,不用多想买二通道的,又简单又好控制。

网友Y:
到底有多频繁啊

网友Z:
相当快的速度就用光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