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RS指令

楼主(2016-06-18):
我现在用三菱PLC通过RS通讯的方式采集电子秤的显示重量,例如RS(d100 k10 d200 k12),这个重量值是存在d200-d211中的那个或那些内存中阿!要不要转换数据格式!求各位大神指点啊!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电子秤那边的通讯数据格式说明的。

网友B:
你看看返回的数据哪个是重量才知道。你可以监控这几个数据找出来

网友C:
两位所说,应当是指还需看电子秤的说明书(与指令说明结合看)。

楼主:
怎么把采集的数据转换成显示的KG数据,我在线监视了那些寄存器,存的数据都是几万的数据,各位大神怎么转化啊!谢谢了

网友D:
看你的电子秤的通讯协议

网友E:
要想好好的咨询请提供PLC的具体型号,电子秤关于通讯部分的说明书。这个通讯是要知道通讯方式的,是自由格式还是MODBUS或者还是其他。

网友F(2016-11-04):
回复 网友B:
这里都能看到你 缘分 猪头爱琴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A:
蛇会大学未毕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里都能看到你 缘分 猪头爱琴啊
你认识的那个是未毕业的

网友G:
先把通讯格式搞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