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9):
请教永宏PLC控制松下伺服为啥碰到光电限开关位灯灭不即停
永宏PLC控制松下伺服如何找原点

网友A:
看你前面也发了个如何找原点的问题,永宏的没用过,我用的三菱的,其实前面有个朋友发了如何找原点了.首先你原点位是确定的,开始时候伺服快速朝原点方向运动,当碰到原点开关后,减速,用爬行速度,爬行至原点开关OFF后再反方向运动一段距离,然后清零。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原点了。这段距离在屏上做一个可调整的。原点开关是一个OFF-ON-OFF的过程。

楼主:
OFF-ON-OF
比方说开关已灯灭为啥不即停?

网友B:
不停是你程序问题啊

网友C:
接线是否正确,设置的限位是否正确,限位的方向是否正确。程序里面是否已经做相应的停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