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9):
永宏PLC控制松下伺服速度
140指令速度5000无数个脉冲时伺服显示RPM 30
请问算法例子及思路问题

网友A:
好好看看电子齿轮比,你就知道怎么换算的了。

楼主:
松下?A5系列伺服参数???
一、松下MINAS?A5系列伺服驱动器参数设定:??
用松下MINAS?A5系列伺服驱动器,设定以下参数后,机床即可工作。但?
是,为优化机床性能,请详细参阅伺服驱动器技术资料。??
参数?号??功能?设定值?设定值说明???
Pr5.28*?LED初始状态?6?通过设置此参数来监测脉冲数的接发是否正确。在维宏控制系统里面,通过脉冲监测,来?检测控制卡发出脉冲是否正确,从而可判断出是否存在电气干扰问题。(该参数为指令脉冲总和)?
Pr0.01*?控制方式选择?0?0:位置控制?1:速度控制??2:转矩控制???
Pr0.02?设定实时自动调整?调试设定?0:无效??1:标准??3:垂直轴??
Pr0.03?实时自动调整机器刚性设定?调试设定?0—31,设定值越高,响应越快,但值太高,?容易产生振动。
实时自动增益调整时机器刚性?设定。?
Pr0.04?惯量比?调试设定?设置机械负载惯量对电机转子惯量比之比率。?
设定值(%)=(负载惯量/转子惯量)*100。?
实时自动增益调整时,此参数可自动估算并每30分钟在EEPROM中刷新保存。??
Pr0.05?指令脉冲输入选择?1?0:光电耦合器输入(低速接口)??1:长线驱动器专用输入(高速接口)???
Pr0.07?指令脉冲输入方式选择?3?设定脉冲指令输入方式为脉冲串加符号,负逻?辑。??Pr0.09?第一指令脉冲分倍频分子?需计算?1~10000?
典型值:螺距5mm,编码器分辨率10000,连?轴器直拖,脉冲当量0.001mm时,??
Pr0.09=10000??
Pr0.10=螺距5mm?/脉冲当量0.001mm=5000??
即:Pr0.09/Pr0.10=10000/5000=2/1???
Pr0.10?指令脉冲分倍频的分母?需计算??1~10000
三、 电子齿轮比的计算(针对松下A5驱动),有两种计算方式:
1、松下专有方式:Pr0.08* 电机每旋转一次的指令脉冲数=螺距/脉冲当量
2、通用计算方式:
当Pr0.08参数为0时,
电子齿轮比=分子/分母=Pr0.09/Pr0.10=编码器分辨率*脉冲当量*机械减速比/螺距(=10000*0.001*1/5=2/1)

四、惯量比的调节
Pr0.04惯量比 该参数对机床运行的平稳性、加工效果等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比如:机床振动、机床电机发出异常声音、加工出来的圆不圆、加工的工件粗糙、加工的工件变形等,
只有设置合理的惯量比,机床才能发挥出最大的优势,
才能加工出更好的工件。
惯量比的设定有两种方法:
其一、手动设定直接手动将估算的惯量比设置到【Pr0.04】里。
如果手动设置,需要你估算该机床的惯量比,既然估算,很难达到理想的惯量比,机床就很难发挥出最大的优势。   其二、自动设定机床运动。
只有适合机床的惯量比,加工出来的工件才是最好的
下面我将详细介绍惯量比的自动调节:
1) 调节【Pr0.02】实时自动增益调整模式设定 【Pr0.02】 X轴、Y轴设为【1】 Z轴设为【3】
2) 调节【Pr0.03】实时自动调整机械刚性选择
该参数非常重要,决定了机床的平稳性以及加工效果。一般设定值在0~31之间。
X轴Y 轴Z轴可根据机床本身任意设,
在机床运动时机床不振动、电机不发出嗡嗡声音的前提下,
尽量增大参数的值,因为该参数决定机床的刚性,机床的刚性越大,加工出来的工件越理想,加工效果越好
3) 装载一个三轴加工文件,最好连动的,可以不放工件进行空跑,也可以放工件。
大约十分钟左右便可以停下来,此时,你去看【Pr0.04】,已经有了变化,此时不管数值是多少,不要去改动。
因为是自动惯量比,请抛开你以前认为的数值。
如果其中某一个轴为0,重新操作。
4) 重新调节【Pr0.02】实时自动增益调整模式设定
【Pr0.02】 X轴、Y轴设为【0】 【Pr0.02】 Z轴设为【0】  即将实时自动增益调整设置无效
5) 调节【Pr1.15】第一控制切换模式  将【Pr1.15】设为【0】,让第一增益值固定
6) 调节【Pr1.00】第 1位置环增益和【Pr1.01】第 1速度环增益
在实时自动增益时,【Pr1.00】第 1 位置环增益和【Pr1.01】第 1 速度环增益便会随着机械刚性的选择进行变化。
在机床运动时机床不振动、电机不发出嗡嗡声音的前提下,
尽量增大两个参数的值,这样响应越快,加工出来的工件越理想,加工效果越好。
7) 此时,惯量比已经自动设定好,请不要手动更改。
每一个机床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惯量比,哪怕是同样的机床,惯量比也是不同的。
所有的机床的调节方法都是一样的。

松下伺服学习中

楼主:
查了这么多资料,
可调速程序代码怎么写啊
请高手指教急啊

网友B:
速度是PLC发脉冲的频率,行程距离是脉冲的个数

网友C:
这个先看书,然后实际操作一下,自已去感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