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9):
请教松下2510用脉冲+方向为啥只能单方向转
Y2与Y3调换才能实现正反转

网友A:
你带的步进还是伺服?

网友B:
参数里要设置位脉冲加方向

网友C:
方向口用错输出点了,很久以前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
方向口用错输出点了,
让人给上了一课

网友D:
回复 楼主:

网友E:
没给方向信号吧?或者是驱动器参数设置错误,又或者驱动接线错误或者驱动接口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