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9):
先谢谢各位大神,最近在研究如何维修电动机。电动机绕组,显极式和庶极式是怎么区分的?同心式属于那种?单层链式属于那种?谢谢。

网友A:
买书吧,电动机绕组接线图册

网友B:
显级接法:是指绕组所产生的极数等于每相极相组数的接线方法。

庶极接法:是指绕组所产生的极数两倍于极相组数的接法。

1.显极式绕组
   每只线圈形成一个磁极;而且相邻两只线圈所形成的极性不同;在每极上就形成一个磁极。所以,在显极式绕组中,每组线圈形成一个磁极,即绕组的线圈组数与磁极数相等。此外,为使相邻磁极能呈N、s极性成对存在,则必须使相邻两组线圈里的电流方向相反。因此相邻两个线圈组的连接方式必须是反接串联,也就是电工术语称之为“头接头”、“尾接尾”。

2.庶极式绕组
   相邻两组线圈的极性是相同的,都是s极,由于同极性相斥的原理,使线圈形成的磁场经相邻极返回构成闭合磁路;从而使没有线圈的凸极上产生异极性N磁极。所以,在庶极式绕组中,每个线圈组将形成一对磁极,每相绕组的线圈组数为磁极数的一半。 在庶极式绕组中,因为每组线圈所产生的磁极极性都相同,因而所有线圈里的电流方向都相同,即相邻两个线圈组是顺接串联,这种接线方式便是电工俗称的“首尾相接”,即“尾接头”连接。

网友C:
2楼说的很详细,我就在不重复了。

网友D:
这个,还是94年就明白了,现在有近20年不修电机了

网友E:
找本电机维修手册,上面都有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显级接法:是指绕组所产生的极数等于每相极相组数的接线方法。

庶极接法:是指绕组所产生的极数两倍于极相组数的接法。

1.显极式绕组
   每只线圈形成一个磁极;而且相邻两只线圈所形成的极性不同;在每极上就形成一个磁极。所以,在显极式绕组中,每组线圈形成一个磁极,即绕组的线圈组数与磁极数相等。此外,为使相邻磁极能呈N、s极性成对存在,则必须使相邻两组线圈里的电流方向相反。因此相邻两个线圈组的连接方式必须是反接串联,也就是电工术语称之为“头接头”、“尾接尾”。

2.庶极式绕组
   相邻两组线圈的极性是相同的,都是s极,由于同极性相斥的原理,使线圈形成的磁场经相邻极返回构成闭合磁路;从而使没有线圈的凸极上产生异极性N磁极。所以,在庶极式绕组中,每个线圈组将形成一对磁极,每相绕组的线圈组数为磁极数的一半。 在庶极式绕组中,因为每组线圈所产生的磁极极性都相同,因而所有线圈里的电流方向都相同,即相邻两个线圈组是顺接串联,这种接线方式便是电工俗称的“首尾相接”,即“尾接头”连接。
怎一个专业了得  见识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是94年就明白了,现在有近20年不修电机了
这么久经验  给我们分享下了

楼主:
谢谢大家。楼主有一本书,说的和上面的大神说的几乎一样,可是好像绕组哪里没详细说是头接头或头结尾.

网友G:
你的问题太多一下也说不完,建议买本维修电动机的书看看

网友A:
感谢大家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H:
简单点就是头接头,尾结尾,但是这种的在国内较少,小电机碰到过,两极的拆开发现只有一个极相组

网友I:
问法本身就是错误的!找本书先看看吧!

网友J:
绕了很多电机,一直没注意。现在私人企业都不绕电机,我都快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