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9):
我们两台门吊,主钩上下 运动的变频器  ,有一台我调整acc时间已达到要求,另一台同样的参数一是启动时间过长基本在3-4秒,还有就是下钩时电机反转,钩子要向上走几毫米才向下动作。求解!!!

网友A:
看一看是不是电机或负载机械是否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他是落钩时电机向上走  应该不存在负载问题啊

网友B:
恢复出厂值试一下。

网友C:
如果之前都没问题,可以恢复出厂值看看

网友D:
参数问题吧,可能是制动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