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为什么有电?

楼主(2016-06-19):
作者:Patrick Zhang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640325/answer/106278881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我们来看下图:
图1的是直流电。我们看到图1中有电池电动势E1,有电源内阻r,有外电阻也即负载电阻R,当然还有路端电压U。
对于图1而言,有如下关系:

现在我们再来看图2。图2的电路基本上和图1类似,只是它的电源换成交流电源E2。那么上述关系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的。图2电路中有如下关系:
不过,这里的U和E2都要用交流电的有效值来表征。
上式中,我在符号的右上方加上了波浪形标记,用以表示它是交流电压或者电流的有效值。下同。
第二,关于电压波形图
我们来看下图:
此图是电池供电的直流电压波形图和交流供电的波形图。所谓波形图,它的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电压或者电流。
从图中看到,电池供电的电压是稳定的,它的电压波形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压值由原先的Up慢慢地降低,其原因是电池内阻会加大。
再看单相交流线路的电压波形图。我们看到,此图的电压波形是正弦波,与电池供电的波形图完全不同了。电压波形会有规律地上下波动,有正半周和负半周。电压的大小和方向时刻在变。
设电压波形的最大值是Um,于是电压波形的表达式是:。
上式中,Um是电压的最大值,是角频率,而t是时间。
注意:
从负载电阻R看电源,我们发现电源电压的大小和方向时时刻刻都在变,但供电的两条线是平权的,除了电压波形相反以外,没有什么不同。
这也是许多知友们无法理解零线和相线的原因。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们继续往下看。
第三,配电网和安全用电带来的问题
(1)我们知道发电机和电力变压器都是三相的,它们内部有三个独立绕组,且每个绕组的空间角度相差120度。如果我们把这三个独立绕组所发的电能单独对用户供电,那么就需要6根线。
(2)现在我们把三个绕组的末端都连接在一起,构成中性点,并且从中性点引出一条单独的线,这样一来就能节省了两根线,降低了成本。
这根从中性点引出的线叫做中性线。注意,中性线的符号是N,也即N线,但它不是零线!!!
那么中性线上是否有电压或者电流?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用到中学里的三角学知识。如下:

因为:,
并且:
所以有:
同时,我们还可以推出,当三相电流平衡时,
原来,当三相平衡时,中性线上的电压为零,电流为零。
第四:零线的定义
中性线既然有这个好处,如果我们把负载的外壳接到中性线上,当负载外壳一旦碰到相线或者发生漏电时,因为中性线电压为零,所以负载的外壳电压亦为零,这样就能保护人身安全了?
答案是否定的。问题有三:
其一:当三相不平衡时,中性线电压不为零,电流也不为零。
其二:当中性线断开后,断点后部的电压瞬时会发生改变。
其三:如果把负载的外壳接在中性线上,当发生上述第一条和第二条时,有可能会危及人身安全。
怎么办?
这下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出现了。在标准中做了如下两条重要规定:
第一条,把发电机或者变压器的中性点直接接地,然后再引出。这样一来,中性线的电压被强制性地箝位到大地的零电位,确保中性线的零电位不会因为三相不平衡而发生改变。
这条在始端接了地的中性线有了一个名字,叫做保护中性线,也就是本文讨论的主角——零线。
现在,我们的零线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名和定义了。笑!
第二条,把用电设备的外壳也即外露导电部分接到零线上,确保了用电时的人身安全。
国际标准IEC60364(对应的国家标准是GB16895)中,把这种接地形式称为TN-C接地系统。
我们来瞻仰一下IEC60364中有关TN-C的标准图:
常看我写的帖子的知友们,对此图必不陌生,因为我常常引用。不过在这里,我还是来解释一下:
我们先看左上角。我们看到了三个绕组,这是变压器低压侧的三相绕组,它们引出的线被分别定义为L1、L2和L3。
我们看到,三相绕组的中性点首次接地(在最左边)。这里的接地叫做中性点接地,它的用途就是上述第一条。
由于中性点已经接地,因此从中性点引出的线叫做保护中性线PEN,也即零线。
接着,我们看到PEN线在接到负载前再次重复接地。这里的重复接地目的也很明确:由于电源到用电设备中间隔着配电线路,重复接地可以避免零线断裂而出现高电压,避免因为零线电流较大而出现零线电位改变。重复接地可以确保零线具有零电位。
在负载侧,我们看到PEN线首先引至设备的外壳,然后再引至设备的电源输入端子。这也充分说明了PEN线保护优先的性质。见上述第二条。
第五:线路图分析
我们来看下图,此图是百度上下载的:
我们看到,这张图绘制的是居家配电系统。这张图绘制得正确吗?
答案是:此图存在错误。
我们从上图的左上角看起:
我们看到,左上角引入了两根线,分别是零线和火线。
根据定义,我们已经知道,零线是绝对不允许断路的。但图中把零线输入给一个两极的断路器,可不就是把零线给开断了吗?因此,这里肯定有某种规范在起作用。
我们来看下图:
这张图还是摘自于IEC60364标准。注意看PEN线在引入第二个用电设备时,它分开了,一条是PE线,也即保护线,而另一条是N线,也即中性线。同时,注意到PEN线在分开前,它做了重复接地。
这张图当然与上面的TN-C接地系统不一样,所以这张图对应的接地叫做TN-C-S接地系统。
在TN-C-S接地系统下,入户后零线PEN已经不复存在,而是变成了N和PE。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好处之一:尽管N线中存在不平衡电流,或者它出现断裂,但N线上的电压改变不会影响到负载的外壳接地,因为负载的外壳是接在PE线上的。
好处之二:在户外零线再次接地,确保零线上的电位为零电位。入户后分开为N和PE,PE线上的电压为零。
上面的那张图,错误的地方有:
从入户零线进双极开关来看,接地系统是TN-C-S无疑,否则零线就不得进开关。
入户后,就必须分开为PE和N。我们看到,入户后仍然是零线,说明绘图者连零线的基本概念都没有弄清。
其次,我们在图中未见到任何PE线的影子。天知道绘图者打算如何保护人身安全。
因此这张图对于行家来说让人十分疑惑,对于外行来说又等效于误导,是一张很不好的图。
===============
有了这些知识储备,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些有趣的问题了。
问题1:零线是什么线?它的功能是什么?
回答:
零线是保护中性线。它的功能首要是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其次才是履行中性线功能。
问题2:零线中有电流流过,它怎么会没有电压呢?
回答:
零线是有电压的,但它的电压非常接近于地电位。
问题3:户内到底有没有零线?
回答:
如果是按TN-C-S接线,那么户内就没有零线,只有N线和PE线;如果是按TN-C接线,那么户内就有零线。
问题4:零线可以被切断吗?可以经过开关吗?
回答:
对于TN-C,必须确保零线未被切断,并且要确保零线不经过开关
问题5:只有TN-C系统才有零线吗?
回答:
是的,只有TN-C系统下才有零线。
问题6:三相五线制下有零线吗?
回答:
X相X线叫做线制,其中的线指的是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有电流流过的线路。相线当然是线,N线也是线,PEN线也是线,但PE不是线。
所以,三相五线制是不存在的,只有三相四线制。TN系统一般都是三相四线制,也有单相两线制。
我们已经知道,TN-C是三相四线制,它有零线,也只有它才有零线。
问题7:零线中的电压波形和电流波形是什么样的?
回答:
和相线中一致,也是正弦波。见本帖的第二条说明。只是,零线的电压幅值极低,而电流幅值就高多了。
问题8:零线电流与电网电流频率有关吗?
我们知道,在配电网中不存在偶次谐波。
对于奇数次谐波,比较特殊的是3K次谐波,其中K等于1,3,5,7,9,……等等。3K次谐波的特点是,三相之间的相位差为零,所以零线中的3K次谐波电流等于各相电流的代数和。这样一来,零线中的3K次谐波电流就很大。
凡是有调光设备的场所,也就是3次谐波的重灾区。在这里,零线(包括N线)会剧烈发热。例如影视中心,演播大厅等等。在此情况下,系统中必须配套3次谐波的滤波器,同时零线(包括N线)的线径必须与相线等截面。
问题9:零线可以摸吗?不会触电吗?
回答:
零线如果做好了重复接地,当然可以去摸它。
对于TN-C-S,我们已经知道在入户前零线需要再次重复接地。入户后,它分开为N线和PE线,而用电设备的外壳均接到PE线上。因此,用电设备的外壳通过PE线在入户源头与零线相接,当然与MEB地线也直接相接。
换句话说,我们天天都在摸零线,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异常感觉。笑!
问题10:居家配电中保护线PE和漏电断路器RCD的保护措施有何异同?
回答:
这个问题很基本。
从以上描述中,我们已经知道低压配电网的两类接地,其一是工作接地,其二是保护接地。
我们看到,PE线其实是把电源侧的工作接地延伸到用电设备附近,只要把用电设备的外壳也即外露导电部分与PE线相接,就此实现了保护接地。
考虑到线路压降,因此工作接地提倡多点重复接地。有时,还配套等电位联结技术,以便在用电设备周围构建一个电位为零的空间环境,使得人体不至于发生触摸性电击。
当出现碰壳事故时,由于接地极的电阻很小,标注中规定是4欧,实际上只有0.2欧,于是接地电流在接地极电阻上产生了接地电压。标准规定,接地电压的最大值不得超过50V。这里的50V电压又被称为安全电压。
相信知友们一定听说过36V的安全电压,不过,36V安全电压是苏联的遗产。IEC规定的安全电压是50V。
线路中涉及到人身安全的过电流保护,就是以50V安全电压来考虑的。
那么RCD又是怎么回事?
我们来看下图:
我们看到,图中从电源引出了L3相和零线到住家附近。在入户前,电冰箱1接在TN-C接地系统线路中,并且漏电开关RCD的零序电流互感器测量的是相线电流与零线电流之和。由前面的有关TN-C接地形式的IEC图可知,电冰箱的外壳是接在PEN线也即零线上的。
现在电冰箱1发生了碰壳事故,那么零序电流互感器的测量值等于多少呢?测量值为零!!!
换句话说,在具有零线的系统中,漏电断路器是一个摆设,什么用处也没有。
再看右边的电冰箱2。我们看到入户前PEN接地,然后分开为N和PE,PE接在电冰箱2的外壳上。当电冰箱2发生了碰壳事故,此时相线电流由两部分构成:其一是流经N线的电流,其二是流经PE线的接地电流,于是零序电流互感器的测量值不为零,RCD能够实现漏电保护。
一般地,漏电动作值为30毫安,小于人体能够接受的最大电流值。
结论是:只有在TN-C-S的TN-S系统中,漏电开关才能起作用。
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了:PE线的目的是实现人体的触摸性防护,它会将发生漏电后的用电设备外壳电压限制在50V安全电压的范围之内;漏电断路器RCD的目的是实现漏电电流防护,防止人体承受过长时间的电击电流。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那张错误图:在错误图的户内,我们看到的是零线,根本就没有PE线的影子。可想而知,图中的漏电开关能否起作用。
因此,这张图的错误属于致命性的严重错误。转自自知乎一位电气工程师大家为他点赞
您看懂了吗?
==========================
这个帖子到这里应当结束了。我相信,只要知友们认真地看过一遍,对零线到底是什么会有很深刻的认识的,同时对RCD的安装条件也会清楚得多。
如果知友们能真正地学到这些知识,我会很开心。笑!
这个帖子中的内容很粗浅,想了解相对深入的知识,请阅读我的新版书籍《老帕讲低压电器——低压电器的设计和应用》。此书将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不过,此书正在编辑状态,敬请期待!

网友A:
所有的图,我这看不见。能把图补上最好,没有图,这个帖子的意义就打折扣了。目前还是没看明白,零线为什么有电?

网友B:
编辑Word文档或者是PDF文件上传供人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A:
费了劲了。但是这种帖子如果没图做辅助演示,根本读不明白的。网站的贴图功能对此类贴图,不是很方便。估计是为了防止乱贴垃圾吧。所以,若想在本网站发一个有质量的、图文并茂的帖子,就应该认真地去组织和编辑。图省事没戏。

网友B:
编辑好Word文档。

网友C:
太多了,没有心情能看完。

网友D:
将“零线为什么带电?有图的”一帖的附件,复制如下(281324726发表于:2016/6/19 13:33:38,原帖仅一附件,因重复发帖删去):

我个人对纯粹的转帖,不是很提倡;
学习中,觉得较好的常规资料,可以收藏、或贴于“工控博客”。

网友E:
这篇文章讲的很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零线为什么带电?有图的”一帖的附件,复制如下(281324726发表于:2016/6/19 13:33:38,原帖仅一附件,因重复发帖删去):

我个人对纯粹的转帖,不是很提倡;
学习中,觉得较好的常规资料,可以收藏、或贴于“工控博客”。
我觉得写得好就转过来大家一起学习一下、结果自己弄错了

网友F:
外壳已经接PE线的电器,假如相线碰壳的话,相当于相线与N线短路,没装漏电保护器空气开关也会跳闸。外壳没有接PE线的电器但装有漏电保护器,假如相线碰壳,人体触摸该电器触电就有电流,那么漏电保护器就会动作的。如果说漏电保护器只有在接有PE线的地方才起作用,那么人体误碰相线,漏电保护器起不起作用?

网友F:
好处之二:在户外零线再次接地,确保零线上的电位为零电位。入户后分开为N和PE,PE线上的电压为零。
有个疑问:假如PEN在分为N和PE前一点断线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分析以下:当PEN断线,而N和PE是连接的,当单相用电设备开启时,PE线是不是有电压了?而PE线是接电器外壳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了啊。
据我所知,保护接地是不能接在电源的中性线上的。居民电器的保护接地线,是在建筑楼房时敷设的,直接接入大地。

网友G: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很复杂,说法很多,就像文中提到“三相五线制是不存在的,只有三相四线制”,但是去查一下三相五线制的百度百科,上面却白纸黑字的写着“三相五线制包括三相电的三个相线(A、B、C线)、中性线(N线);以及地线(PE线)。中性线(N线)就是零线。三相负载对称时,三相线路流入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为零,但对于单独的一相来讲,电流不为零。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会产生对地电压”,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费了劲了。但是这种帖子如果没图做辅助演示,根本读不明白的。网站的贴图功能对此类贴图,不是很方便。估计是为了防止乱贴垃圾吧。所以,若想在本网站发一个有质量的、图文并茂的帖子,就应该认真地去组织和编辑。图省事没戏。
为啥要这样呢?能改进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将“零线为什么带电?有图的”一帖的附件,复制如下(281324726发表于:2016/6/19 13:33:38,原帖仅一附件,因重复发帖删去):

我个人对纯粹的转帖,不是很提倡;
学习中,觉得较好的常规资料,可以收藏、或贴于“工控博客”。
资料下载了   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H:
这不是我说了算,是网站说了算的。嘻嘻

网友D:
回复 楼主:
今看了一下,其描述及用语针对的、好像不是电气专业人员。
对于供电制式及术语,应以国家标准为准;不反对日常工作中使用习惯用语,但有歧义时应采用现行有效标准的术语。
该帖顶楼内容,有些许拖沓、混杂之处,或者说有的前提未明确,仅能供参考。

在“电工技术”的发帖,提倡有自己看法的内容,包括探讨、疑问、思考、经验等。
学习中看到的认可的资料,可以作为个人资料收集;常见性、常规性内容,不宜贴于论坛。
比如该主题,若遇到实际中的问题,可以贴出;若有某种感想,亦可贴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则很复杂,说法很多,就像文中提到“三相五线制是不存在的,只有三相四线制”,但是去查一下三相五线制的百度百科,上面却白纸黑字的写着“三相五线制包括三相电的三个相线(A、B、C线)、中性线(N线);以及地线(PE线)。中性线(N线)就是零线。三相负载对称时,三相线路流入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为零,但对于单独的一相来讲,电流不为零。三相负载不对称时,中性线的电流矢量和不为零,会产生对地电压”,我们到底应该相信谁???
大地就是那根PE线

网友I:
断了,好大一篇文章,就不能提炼下啊??

网友J:
保存下来慢慢看看什么原因零线带电

网友K:
文中说的图1的RCD的作用一点也没有,有点觉得不对,当冰箱漏电时,电流经过人体到地了,相当于对N线电流进行了分流,。因此L线和N线的电流大小不一致了,RCD肯定会动作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我说了算,是网站说了算的。嘻嘻
应该可以协商的吧  你代表我们找他们谈谈  呵呵

网友A:
关于网站功能,有什么建议,你可以直接在《无所不谈》栏目里呼吁。我想,目前这种状态,也是经过网站管理们深思熟虑所做的改进。目的旨在不允许转帖太容易。论坛还是提倡原创帖的,对转帖是限制的。除非转帖对所要讨论的问题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或他是问题结论的出处。引用的是经典语句等。

一般的,在技术论坛对待转帖大家都是比较抵触的。看转帖直接去百度就可以了。原创,论坛鼓励原创。原创应该是技术论坛永恒的主题。

网友L:
呵呵!趁着有点空闲,不妨来灌点水。
与其问“零线为什么有电?”,不如反过来问“零线为什么无电?”。即使是纯粹的理论探索,你从零线的来龙去脉,一步步假设、论证,看看能不能得出“零线无电”的结论?“三相负载平衡时零线无电流无电压”——这种情形如同买彩票中大奖,可遇不可求。
零线作为工作电流的重要回路,它必须有电。首先它有电流通过,有电流就必然存在着电压降。这个圈算画圆了吧?
有电无电,如果是以人体触碰零线有无感觉、验电笔会不会亮作为判断依据,这样有何意义?即使人人都知道触碰零线不会有事,不是为了出风头谁又会平白无故去触碰它,谁能保证每次触碰时零线是完好正常状态?
零线的始祖是中性线,这点作者已经表述了,我可以再大众化地啰嗦几句:中性线的本质就是三组电源各拿一个极接在一起后引出来的一条共用电源线,既是三组电源的电压参考点,也是负载电流的一条回路;中性线接到大地之后,它的名称才可以叫做零线——与大地等电位、压差为零。现在所有的公变都是中性线接地的,用户自变除非是做隔离用,也是必须严格接地的。
将设备外壳接到这条零线上,也是一步步从最早的外壳单独接大地进化过来的,接了外壳的这根零线,就是后来出现的名词PEN线,不过,PEN也没有风光多少年,因为它确实有弊端,现在,有谁还这样施工的吗?作者的观点是只有PEN线才叫零线,而且零线作用首先是为了保护(我应该没有看花眼),呵呵!
看得出作者力图站在专家的位置上给大众科普一下,然而,是不是本来不糊涂的人也要被他整糊涂了?我推断作者很有可能是中学物理老师或者大学电工原理教师,而且年龄也不小,因为自九十年代参加工作以来,那种将零线先接到外壳,再从外壳接到负载端以保证保护优先的实例,我是从未遇到过。
零线能不能过开关?完全取决于后面的用电情况。
但是PE线绝对不能过开关,不允许断开,其次PE线绝对不应该流过工作电流,仅承载漏电电流。
其他的一些观点结论不必再吹毛求疵,最后一图举例冰箱碰壳的结论也是错的。

网友M:
看了半天,把我给搞晕了,最后看到二十五楼写的,才清醒过来。

网友L:
是有意还是无意把自己整年轻了?应该是九十年代开始接触强电。

网友N:
文章讲的很多,但漏洞太多!本来对零线还是有点了解的,看文章后反而有点糊涂了,文中有:问题1:零线是什么线?它的功能是什么?
回答:
零线是保护中性线。它的功能首要是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其次才是履行中性线功能。

作者是不是把零线与接地线弄反了哇!

网友O:
很好的学习贴,从头到尾仔细看了,收益匪浅。

网友P:
个人感觉论坛里多一些这种讨论帖也是挺好的

网友Q:
说的很清楚明白,花了好长时间看完的,谢谢

网友D:
回复 网友R:
PC版帖子顶端,有收藏二字(如果是指这个的话):

网友D:
引用 网友Q:
说的很清楚明白,花了好长时间看完的,谢谢

可以的话,可说一下清楚明白之处;因为也有网友,表示看糊涂了。

网友S:
                                        TN-S系统

TN-S为电源中性点直接接地时电器设备外露可导电部分通过零线接地的接零保护系统,N为工作零线,PE为专用保护接地线,即设备外壳连接到PE上。

 根据IEC 规定低压配电系统按接地方式的不同分为三类,TT 、TN 和IT 系统。其中TN 系统节省材料、工时,在我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广泛得到应用。TN 方式供电系统中,根据其保护零线是否与工作零线分开而划分为TN-C 和TN-S 等两种。
采用PE线的原因:
在三相四线制供电中,三相负载不平衡或因低压电网零线过长导致阻抗过大时,零线将有零序电流通过。过长的低压电网,由于环境恶化,导线老化、受潮等因素,导线的漏电电流通过零线形成闭合回路,致使零线也带一定的电位,这对安全运行十分不利。在零干线断线的特殊情况下,断线以后的单相设备和所有保护接零的设备产生危险的电压,这是不允许的。
  系统特点

一旦设备出现外壳带电,接零保护系统能将漏电电流上升为短路电流,这个电流很大,是TT 系统的5.3 倍,实际上就是单相对地短路故障,熔断器的熔丝会熔断,低压断路器的脱扣器会立即动作而跳闸,使故障设备断电,比较安全。
TN-S 方式供电系统是把工作零线N 和专用保护线PE 严格分开的供电系统。系统正常运行时,专用保护线上没有电流,只是工作零线上有不平衡电流。PE 线对地没有电压,所以电气设备金属外壳接零保护是接在专用的保护线PE 上,安全可靠。
工作零线只用作单相照明负载回路。
专用保护线PE 不许断线,也不许进入漏电开关。
干线上使用漏电保护器,工作零线不得有重复接地,而PE 线有重复接地,但是不经过漏电保护器,所以TN-S 系统供电干线上也可以安装漏电保护器。
TN-S 方式供电系统安全可靠,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等低压供电系统。国家规定在建筑工程开工前的“三通一平”(电通、水通、路通和地平——必须采用TN-S 方式供电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