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9):
变频器多段控制,原来由PLC控制高中低三个速度,PLC坏了,现在想改为手动,就是每个开关控制一个转速,如果两个开关同时开启了,会是什么情况,还是优先于哪个,能不能这样做,如不能做,是不是还得做互锁。

网友A:
8段速或者16段速明白就知道了
执行另外的速度。如果你设定好了

网友B:
呵呵;3个开关,本身就对应8段速的;
比如你低速、中速二个开关同时给信号,那么就执行变频器设定的第三段速,仅此而已;如果你第三段设的是0HZ,那就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3个开关,本身就对应8段速的;
比如你低速、中速二个开关同时给信号,那么就执行变频器设定的第三段速,仅此而已;如果你第三段设的是0HZ,那就没有输出;
那就是不能同时吸合了,还得做互锁吧

网友B:
说的这么明白,怎么理解的?
低速、中速信号可以同时给定;给定后对应的频率是变频器第三段速度;

网友B:
如果你用三菱的,低速端子RL接通,对应频率的参数Pr6;
               中速端子RM接通,对应频率的参数Pr5;
如果你把RL与RM同时接通,对应频率的参数Pr24;

网友C:
这个要知道变频器是如何定义多段速的,不同的变频器,对多段速的定义也许不同。我这有西门子的多段速功能图为例:

上图示,如果三个开关分别设置三个转速,那如果两个开关同时动作了,就是两个速段的叠加值了,所以每个开关选择要设置互锁。

上图示是位码选通形式的多段速,开关分为8-4-2-1码选择15段速。这个模式如果是三个开关选择,那就不是3段速了,而是8段速。而且不管开关如何动作,它的编码决定了段速是多少,而且只有一个段速被选通。

网友D:
用类似电风扇用的那种琴键开关可以避免同时接触啊。

网友E:
估计原来PLC控制是用三个输出吧?现在改用手动,那么就用三档的转换开关。

网友F:
用过西门家的变频器是叠加的,台达的是单独给定

网友G:
楼主哪个厂家的变频器呢?

网友H:
可以互锁,两个点同时通的话就是另外的频率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过西门家的变频器是叠加的,台达的是单独给定
西门子是可以的   三菱也是吧

网友I:
简单啊,你就买个三段的选择开关吧,不贵

网友J:
那得看你设置两个开关同时吸合时段速设的多少。

网友K:
仔细看看变频器说明书中对此的说明就清楚了,不同厂家的可能不一样呀。

网友L:
如果你现在的变频器只有使用三段速度的话那就要加互锁考虑同时按下两个的可能。

网友L:
给你一个参考图看看

网友M:
变频器多段速控制就是触点端口的组合接通及断开,把使用说明书看透了您也就明自了!

网友N:
那就是第四种速度

网友O:
看具体变频器参数了。

网友P:
三菱的会停机,两个速度开关同时闭合相当于停机按钮

网友Q:
品牌不一样接法也不一样

网友R:
用继电器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G:
西门子,改为手动就得做互锁

网友S:
PLC控制变频器,我遇到过高低速控制,PLC习惯用两个常开【一速】控制低速,即两常开同时闭合低速,断开一常开高速【二速】。完全可以用开关和继电器来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