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9):
我有个项目要用到wincc和smart200plc,请问可以直接连接上吗?

网友A:
可以通讯,据说使用S7-200以太网协议,修改下代码就可以

楼主:
修改哪个地方的代码?目前我是用PC ACCESS作中转的

网友B:
MPI也可以

网友C:
还是用smart 200自己的OPC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smart 200自己的OPC好
是的 这样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