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夜钓头灯开关`

楼主(2016-06-19):
我买的夜钓头灯开关,需要按四次,1强光2弱光3频闪4关闭,我只想用按1下強光按第二次关闭2和3不要请问各位师付们怎样改谢谢!

楼主:
因为关灯的时候太麻烦了需要按三次

网友A:
呵呵;嫌麻烦就换只有一档的灯;

网友B:
楼主直接串接个总电源

网友C:
将电路板取消直接接电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将电路板取消直接接电源
这个不行!电路还有恒流作用,直接电源的话 会影响灯珠寿命

网友E:
按多下也好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只有一档的灯 还真不多!上淘宝看一下 全部千篇一律 几乎都是一个套路!这也是国内大部分产品的弊病!只图销量 拼价格。根本不注重产品本身!

网友F:
一个档的肯定行,去掉线路板,但是改,要挺麻烦的

网友G:
只有换线路板,网上有买的,不要直接连电池,LED灯容易坏

网友H:
换个单档的就好

网友I:
买个别的灯不就行了吗,何必费事该它。

网友J:
在220v接线上加工开关,将灯本身的开关短接。

网友K:
还真有爱好夜钓的?但愿楼主不是钓鱼人所说的“电工”(开个玩笑)。
既然有频闪功能,自然就应该有芯片了,想改的话有两个办法:1是废掉电路板武功,直接用原强光档电阻给LED灯珠供电,按钮还得换成自锁的;2是另外增加一个开关断电即可,但是开灯还是要两个动作(我不信它还能强大到记忆断电前的状态)。

网友L:
电源输入端接一个开关就行了,随时断电。

网友M:
上个电路板的详细图片  在分析分析下  从电路板上下手

网友N:
如15楼所说,可以查一下其控制原理,看能否从电路入手;
比如,其控制芯片,能否跳过中间两档。

网友O:
楼主上点夜钓成果啊……

网友P:
费那个劲还不如换一个。

网友Q:
改电路板
直接跳过!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改电路板
直接跳过!
问题:修改那个部分呢?
我也是如此

楼主:
我查了一下电路板上有个RX6810芯片重新设置FUN引出角,就能达到要求,但是还是不知怎么弄,它有三种模式,模式1就是我想要的。

楼主:
用数据线与电脑连接重新设置呀,不懂啊难到沒有高人吗?

网友S:
去掉线路板,换个开关

网友T:
这么麻烦,换一个

网友A:
有专用的钓鱼灯的,蓝光的,只是不套头上的;
有个支架放上面,只有一档;

网友U:
换个驱动电路就行 里面有程序的

网友U:
回复 网友R:
这个是恒流驱动或者PWM驱动的,直接跳过LED寿命缩短

网友V:
楼主懒呀~按两下都不愿动手了~! 想改成你那样的 动电路板是必须的吧

网友G:
不用电脑,你看看6脚是不是空着,把6脚接在电池正极,就是只有高亮档了

网友W:
FUN脚(6脚)接高电平就是只有开关模式了。要是接低电平那么功能会更多的。

楼主:
非常感谢卢师付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X:
直接连接。

网友Y:
理论上接一个开关就可以,真想要办法你得上图看结构才能给你有用的方法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更感谢29楼和30楼的两位师付!两位师付说的很对,我将6角接电池的正极问题就解决了。我是干强电的缺乏电子方面的知识,以后会向各位师付多学习的。再次谢过各位师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