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9):
步程序STEP(008)指令如何输入,我每次输,都现红色。谢谢

网友A:
格式写的不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步程序STEP(008)指令如何输入,我每次输,都现红色。谢谢
什么品牌的PLC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步程序STEP(008)指令如何输入,我每次输,都现红色。谢谢
什么品牌的PLC呢?

必须是欧姆龙啊!!!!!!!!!!!!!!!!!!!!!!!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步程序STEP(008)指令如何输入,我每次输,都现红色。谢谢
什么品牌的PLC呢?

必须是欧姆龙啊!!!!!!!!!!!!!!!!!!!!!!!1
只能表示观望了

网友D:
我有欧姆龙CPIL,我测试一下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