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9):
三菱plc监控时用shift+enter可以强制中间继电器输出在0和1之间切换(光标放在线圈上),请问西门子plc有没有这么方便的快捷键?

网友A:
没有注意过,都是鼠标右键单击后选择强制ON/OFF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监控时用shift+enter可以强制中间继电器输出在0和1之间切换(光标放在线圈上),请问西门子plc有没有这么方便的快捷键?
直接用鼠标不就是挺方便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注意过,都是鼠标右键单击后选择强制ON/OFF
是的 我也是这么用

网友D:
没用过楼主这样快捷方式。

网友B:
个人感觉有鼠标后啥快捷键都差不多了

网友E:
我很少用快捷键!

网友F:
感觉快捷方式跟鼠标差不多啊

网友G:
没有用过快捷键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