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19):
怎么判断高压光伏进线是否正确 ,今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
10MWp光伏现场有两路光伏10kV进线,施工方说1号光伏进线柜接的是1、2、4、3、6号箱变, 2号光伏进线柜接的是5、7、8、9、10号箱变 ,但有人怀疑 ,说可能正好相反 。
巧了,今天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在摇光伏2号柜线路绝缘时,发现相间短路 ,光伏2号柜却没有这个现象 。于是就有人怀疑是1、2、4、3、6号箱变中有负荷开关肯定有合着的,但检查却发现,1、2、4、3、6号箱变的负荷开关都在分位,恰恰是8、9、10号箱变都在合位。
接着就有了今天来验证这件事的过程 。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啊!同事王工提出用合2号光伏进线柜接地刀闸的办法 来验证。
先将2号光伏进线柜(105柜)的接地刀合上 ,在8号箱变高压室,将万用表的调在蜂鸣档,测相与相之间短路 ,用同样的方法 测量 6号箱变,却是断开的。再将105柜接地刀闸分开,按先前的方法 测量8号箱变,相与相之间又是断开的了。这就证明一件事,1号光伏进线柜接的确是1、2、4、3、6号箱变, 2号光伏进线柜接的是5、7、8、9、10号箱变 了,施工方的说法是正确 的。

网友A(2016-12-17):
这个线路号应该施工方是最清楚的!
不过搞电的一定要注意细节
送电前绝对要仔细检查
我们送电前基本上是安排2班人进行重复确认后再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