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是什么意思讲讲

楼主(2016-06-20):
大家好,小弟初学者请多多关照,非常感谢TO K2 K6 H4 K1
H4是什么意思讲讲
请问这里面的H分别是什么意思,讲讲,谢谢

网友A:
是个数据,这数据要写入特殊模块的6号缓冲区,具体代表什么还要看这缓冲区的定义。

网友B:
最好说清楚模块型号
这样只知道2#模块的6#缓存区写入H4数据,K1表示只写入6#

网友C:
fx的看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D:
标题要写清楚,文不对题。。。

网友E:
楼主详细说说怎么情况,大家好帮你

网友F:
这个可不好懂

网友G:
是对三菱的满满的爱啊

网友H:
写入特殊模块指令~

网友I:
直接截图编程软件的命令行出来,或者直接拍照该命令的来源,比如教材上面。

网友J:
表示看不懂

网友K:
建议移到三菱plc区。

网友L:
最好结合一下上下文,贴个程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