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学习modbus 通讯,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2016-06-20):
开始学习modbus 通讯,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总是4号错误
变频器寄存器地址4000h 正传指令0001h 4000h换算成10进制16384+40001=56385.
把控制指令00001写进VB100.我这样写对吗?

网友A:
地址不对吧,有56385的地址么?

网友B:
也可能需要加400001之类的试试

楼主:
变频器寄存器地址4000h 4000h换算成10进制16384+40001=56385.这样对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地址2000H,40001+2000=42001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器寄存器地址4000h 4000h换算成10进制16384+40001=56385.这样对吗?
加 400001 等于 416385 才对

网友D:
2点:1是初始化条件应该是上电脉冲,不是常ON信号
2是地址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变频器控制指令寄存器地址是4000,为什么要加上2000呢?不是应该在modbus 40001的地址基础上再加4000才对嘛?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大家都给你意见了,为什么不试验下呢?

楼主:
经过测试,地址数好像不可以超过50000 否则就报错,49999不报错。
但是正选变频器控制指令寄存器4000H转换成10#就是16384再加上modbus 起始地址40001,就超过50000。
难道用s7-200和正弦变频器没法进行modbus通讯?一时搞不明白

网友E:
00001至09999是离散输出(线圈)
? 10001至19999是离散输入(触点)
? 30001至39999是输入寄存器
? 40001至49999是保持寄存器
? 其中离散输出(线圈)和保持寄存器支持读取和写入请求,
而离散输入(触点)和输入寄存器仅支持读取请求。
? “地址”的具体值应与Modbus从站支持的地址一致。
? Count:“计数”参数。“计数”参数指定在该请求中读取
或写入的数据元素的数目。“计数”数值是位数
(对于位数据类型)和字数(对于字数据类型)。

楼主:
416384   请老兄讲清楚些,看不明白?

网友E:
。?
Modbus主设备指令支持通过可选的寻址方法对大于9999的保持寄存器进行寻址。MBUS_MSG指令允许参数"地址"具有附加范围以支持保持寄存器地址的扩充范围。400001至465536用于保持寄存器?
例如:要访问保持寄存器16768,MBUS_MSG的"地址"参数应该设置为416768。?扩充寻址允许访问Modbus协议支持的65536个可能地址的全部范围。该扩充寻址仅支持保持寄存器

楼主:
是不是映射的地址小于9999的可以加上40001,如果大于9999的直接加上400001?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始学习modbus 通讯,大家帮我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总是4号错误
变频器寄存器地址4000h  正传指令0001h  4000h换算成10进制16384+40001=56385.
把控制指令00001写进VB100.我这样写对吗?
数据弄混了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地址不对吧,有56385的地址么?
估计楼主是吧 10进制的数和16进制的数弄混了

网友G:
楼主通讯地址格式不对,最前面必须是4,换算后再加一

网友H:
楼主把协议上传看看

网友I:
楼主继续加油啊!我等着看答案呢

楼主:
终于通讯成功了,原来变频器说明书上的地址转换成16#后,如果小于9999的可以加上40001,如果大于9999的直接加上400001就行了。
上面是地址出错了,搞了一天终于明白了。自学点东西真不容易呀,谢谢各位的回帖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工控的东西就这样,要学会自行摸索,慢慢累积的知识,不可能每个东西都有人指点的呢

网友J:
所以看书很重要啊!!!

网友K:
如果超过49999就加上4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