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楼主(2016-06-20):
各位大侠,我是PLC新手,目前自己有一个项目,用到热电阻传感器200 系列224XP处理器,问题是: 在选用PLC扩展模块,如果用热电阻模拟输入模块EM231,虽然方便,直接连接即可,可是感觉热电阻模块价格太高...如果选用一般的模拟输入模块或直接使用224xp的AI,再加上温度变送器(变换为0-10V电压模式),然后利用PLC的相关数学运算(比如PID,等),可行吗?

网友A:
完全可以,我经常这么做的,输入有模拟量,温度等,直接统一使用模拟量模块。
如果是温度的可以在里面替换原来的接线柱,转换成电压或电流,话说远距离传输还是选用电流 的好。
+1

网友A:
当然要根据你的热电阻类型选择,这个模块很便宜的说,只要几十块钱即可。

网友B:
呵呵;温度变送器也要钱的呀;

网友C:
能稍微省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温度变送器也要钱的呀;
是一体化模块直接接热电阻的,几十块钱。楼主如果单独配个热电阻模块直接的话,最起码5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Pt100模块远大于500元,4路输入过1000的,PLC厂家都是赚模块或服务的钱。另外,好像很少有CPU模块带模拟输入的,大都被单独拆分为输入,输出模块....又可以卖米了...

网友C:
价格这个东西不好说
有没有灰色的东西都不一定。
可能700 800的 也可能1000多

网友D:
关键是楼主这种方案可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根据你的热电阻类型选择,这个模块很便宜的说,只要几十块钱即可。
好东西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Pt100模块远大于500元,4路输入过1000的,PLC厂家都是赚模块或服务的钱。另外,好像很少有CPU模块带模拟输入的,大都被单独拆分为输入,输出模块....又可以卖米了...
中国乃至国际市场都是这样的  呵呵

网友F:
温控的话我不主张用PLC ,除非你要和上位机通讯,还有要通讯也有很多的温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