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0):
接收一台维修深川变频器SVF-EV-185KW屡次跳E001,设备用在球磨机上,第一次接收这个型号的变频器,经过检测模块炸裂,保险断路,充电电阻断路,一路两个400A模块损坏(V相),驱动板损坏,驱动小板损坏,门极电阻断路,驱动部分采用A316J,更换所有损坏元件,维修驱动板,屏蔽过流保护发现V相上板桥无驱动波形,更换芯片后驱动波形有输出但是运行没有交流输出,检测驱动三极管损坏,更换后驱动波形正常,模块更换完毕后接入24V直流电,驱动板单独上电运行三相输出非常平衡为17.6V,驱动波形都很好,于是组装完成上交流电,接触器吸合正常,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自此交付用户使用,装机运行1小时候跳故障E001,发现直流部分有打火现象于是拆机,检测各部分元件全部正常,重复检测各部分元件,担心是不是更换的模块质量有问题(二手的)检测管压降都正常,一狠心换了两个模块,重复第一次检测步骤,上机空载正常,把设备运到现场上电正常运行也正常30分钟后又出现E001故障,检测元件都是好的,拆下驱动板控制板一狠心把驱动部分的光耦和检测电路电容电阻全换了,检测驱动都正常后装机,又是运行半小时还是跳这个E001,现在不知道从何入手请高手指教,请咸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检修,跪谢!!!各位高手请留下您的宝贵意见,185KW的机器拆装45次了确实受不了了,谢谢指点!!!!!!!!!!!!!!!!!!!!

网友A:
看来咸老师是名人了啊

网友B:
求人不如求已,还是打开自已的思路,不局限于某外,继续公关吧,到一百次看什么情况,大师门都忙挣银子哪。

网友C:
故障发生后测量316j的6脚电压是否为5v,是否稳定?!可以挑起6脚再试机,如果还报001的话,检查6脚到cpu的线路。

楼主:
谢谢这是一条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D:
注意检查脉冲端子排是否接触良好?储能电容有无不良(容量下降),充电接触器主触点是否不良。另外,修过一例同型号变频器,MCU输出的六脉冲,其中两路脉冲异常(可测波形验证),造成模块炸毁,警惕!!!换MCU主板后才修复。

网友C:
在你的描述里有个关键点:  发现直流部分有打火现象

是什么部位什么原因造成打火?是不是线路板受潮或腐蚀?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咸老师!非常感谢,我先换块板子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板子检测没有问题,直流打火有可能是上下桥短路造成的或者驱动波形不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出书立传,维修理论详细,大家都很敬佩的师傅当然算名人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接收一台维修深川变频器SVF-EV-185KW屡次跳E001,设备用在球磨机上,第一次接收这个型号的变频器,经过检测模块炸裂,保险断路,充电电阻断路,一路两个400A模块损坏(V相),驱动板损坏,驱动小板损坏,门极电阻断路,驱动部分采用A316J,更换所有损坏元件,维修驱动板,屏蔽过流保护发现V相上板桥无驱动波形,更换芯片后驱动波形有输出但是运行没有交流输出,检测驱动三极管损坏,更换后驱动波形正常,模块更换完毕后接入24V直流电,驱动板单独上电运行三相输出非常平衡为17.6V,驱动波形都很好,于是组装完成上交流电,接触器吸合正常,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自此交付用户使用,装机运行1小时候跳故障E001,发现直流部分有打火现象于是拆机,检测各部分元件全部正常,重复检测各部分元件,担心是不是更换的模块质量有问题(二手的)检测管压降都正常,一狠心换了两个模块,重复第一次检测步骤,上机空载正常,把设备运到现场上电正常运行也正常30分钟后又出现E001故障,检测元件都是好的,拆下驱动板控制板一狠心把驱动部分的光耦和检测电路电容电阻全换了,检测驱动都正常后装机,又是运行半小时还是跳这个E001,现在不知道从何入手请高手指教,请咸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检修,跪谢!!!各位高手请留下您的宝贵意见,185KW的机器拆装45次了确实受不了了,谢谢指点!!!!!!!!!!!!!!!!!!!!

你到底是怎么修好的,能告知大家一下吗

网友F:
他们一般都是这样的,有问题就大家分享,修好了就自己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修好,放着呢

网友G(2016-07-21):
看你说了这么多,也不知道E001是什么故障,但是就你的现象分析,为什么每次都是运行差不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你有没有试过,放置几个小时后,再重新上电运行,看是不是还是30分钟后报E001

网友G:
还有,你这些图片一些是316驱动,一些不是,啥子意思?

楼主(2018-03-05):
回复 网友G:
两个系列的机器,故障一样

网友H:
最好说一下E001是什么故障。

楼主(2022-09-15):
回复 网友E:
机器修好了,是模块问题,客户之前维修过,换的是翻新的模块,

网友I:
维修帖子时间真够长的

网友D:
运行中的炸机,一定程度上说无法避免,令人挠头。在这方面咸老师也没有什么绝招,也不能保证百分百地不出问题。
但在维修部内,一定要创造试机条件,完成模拟带载试机。
貌似这是减少返修率的唯一措施。
另外,针对大功率IGBT模拟的检测,如果无条件施加脉冲电流,也要施加直流电流(起码达变频器额定电流值)测试,同时进行耐压的测试。
以上测试到位,能杜绝炸机和返修吗?
只能减少,不能保证。我暂时还做不到。

在这方面做得好的朋友,请现身示教!

另外说到炸机,牵扯到IGBT逆变电路、驱动电路、电流检测电路、现场异常等诸多因素。储能电容不良,也是导致炸机的一个常见因素。

网友J:
回复 网友H:
百度过来的,我也没有说明书。他这个跑半小时报E001,我估计不是模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