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0):
怎么才能添加别的模块、安装完后就有两个选项。应经激活

网友A:
整个授权就好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授权软件MOVE过,还是不行》

网友B:
个人理解仿真是仿真CPU,这样就可以了 为啥还要添加模块?

网友C:
我也想知道。不知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想学习一下伺服.变频器.还有别的通信模块.......

网友D(2017-04-06):
请问下楼主能给个EMULATE这个软件我学习一下么,新人求助!

网友E(2017-07-14):
求这个模拟软件的破解方法楼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