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0):
1.实时趋势曲线的最大值是多少 是999么 我的模拟量的值 大于999怎么办
2.时间轴长度的要求 有么

网友A:
时间轴的长度随你设的,记得单位是秒,我通常设1800

楼主:
那请问x轴和y轴的最大刻度是不是999  那如果数值超过这个范围 怎么处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x轴和y轴的最大刻度是不是999  那如果数值超过这个范围 怎么处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实时趋势曲线的最大值是多少 是999么 我的模拟量的值 大于999怎么办
2.时间轴长度的要求 有么
这个时间轴的长短根据你的喜爱  随便设定的

楼主:
那各位大哥 那个量程是999  我的值是几千的 怎么办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进西门子官网的视频学习中心看下

网友D: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在单位上做点改变,1000°=1 k  程序里做个除法运算。

网友E:
属性里面都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