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0):
今天帮亲戚调试一台配料设备,用的PL-1200C控制器,卸料等待时间设定F3=5秒,零位F5=20千克,但是实际卸料等待时间有好几分钟,有没有接触过类似设备的师傅,请指教,谢谢。

网友A:
上个图,看看你设备被

网友B:
估计是厂家自己开发的,程序也许已经固化;

网友C:
配料控制器都是自行研制的单片机控制板。刚咋一看,还以为是西门子的S7-1200的PLC控制器呢。
一般需要使用说明书才能方便调试的,可以网上查询厂家网址,看有没有产品说明的发现。

网友D:
你设置成5分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置成5分钟了吧。
默认就是5秒,最高才99秒,时间单位不可调,要真是5分钟,除非他们在做单片机程序的时候搞错了计数或计时,这种可能性不大吧。
他们一直在用的设备,我也给控制器厂家打过电话,厂家的人说调整这一个参数就可以,至于那个F5,应该是类似校准皮重的参数,有一台减速机坏了,现在没法试机,所以想找有行业经验的师傅请教,不是说具体怎么调,了解这种控制器在卸料延时控制上有哪些参数可调或与哪些外部条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