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使用三菱FX5U PLC,监视时出现图示问题,有没有遇到过的,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6-06-20):
见标题!

网友A:
重新连一下

网友B:
把内存设为4000就好了。

网友C:
你最好能将程序上传下,根据你贴出来报警可以在工具菜单尝试1、设置自动分配软元件的范围2、检查下载时是否将全局标签下载进PLC了

网友D:
怎么都5U了呢?头一次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