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0):
变频器功率大小对应的输出端的霍尔传感器的大小?是否变频器制造商用的标准是统一的?举例吧:英威腾37KW轻载用的模块是150A的,输出端的霍尔用的是150A的;易驱93KW的风机轻载变频器用的模块是300A的,输出端的霍尔用的是200A的。易驱ED3100-185KW的风机轻载变频器,模块用的是400A的,输出端的霍尔安数看不清了,请求坛友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一般都是一个范围:例如10A-50A一般都是一个通行器件,修改内部参数

网友B:
用示波器测输出波形的幅值,4.0V=最大值,用波形幅值比对变频器显示值进行正比推算,对于功率大的变频器,如果带小电机电压幅值不够大,就用线多绕N圈,如果电机电流是10A,10匝就是100A了,足够你测试出实际数据

网友C:
恐怕没有什么标准。多是厂家自行定做的。从引脚排列到输出电压幅值,都有差异。代换性差。一般有四线式电压输出型、三线式电压输出型、三线式电流输出型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