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钻床如何改自动化

楼主(2016-06-20):
请教师傅们,这个怎么改造为自动化?PLC能胜任吗?还是一定得用数控?

网友A:
用PLC能够胜任,不过编程调试比较麻烦。如用数控就简单多了,只要编写加工程序就行了。
机械改动都是一样的。

网友B:
最好用数控系统,国产的两轴系统不贵。用PLC编程太麻烦。

网友C:
用摇臂钻来加工这个零件,真要改成自动化,有点难度了。我的建议是不要改上面的摇臂,要改就加一个十字拖板在下面,上面的摇臂不动。

网友D:
根据工艺来进行改造,不懂你是想用钻床钻什么产品呢?
如果加工精度要求高,必须使用伺服驱动系统。

网友E:
用数控比较方便,加工程序编制很灵活。

网友F:
大摇臂用数控不会很简单的

网友G:
两个伺服缸动作下面的位置

网友H:
用数控系统省事编程也方便

网友I:
还是按吴工说的做X Y平台,好像也没看到过由摇臂钻用数控的。。。。。。毕竟摇臂控制很麻烦的

网友J:
直接买一个XY平台做工件底座,然后将钻夹头下降改为电机或者气缸驱动,个人倾向于伺服电机,这个样子就是简单的自动化了,触摸屏做一个定位表格,FX3GA一台就可以完成任务

网友K:
个人觉得用数控系统。

网友L:
直接上运动控制器,简单好用。

网友M:
非得用PLC也是非常棒的

网友D:
可以购买廉价的两轴国产数控系统,造价应该不会比PLC控制系统贵到那里去,而且针对性的选择对的控制系统,还能给自己的工作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N:
数控系统比较靠谱些。

网友J:
引用 网友N:
数控系统比较靠谱些。
数控系统应用编程很麻烦,不如PLC+触摸屏简便

网友O:
改肯定可以改,但是价钱肯定不便宜,没有几个人会自己用PLC费力费钱也没有改装经验的去改这么个不是很成熟的产品。我原来碰到过有个专门做老式机床改成数控机床的人,能改各类机床,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他们就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改肯定可以改,但是价钱肯定不便宜,没有几个人会自己用PLC费力费钱也没有改装经验的去改这么个不是很成熟的产品。我原来碰到过有个专门做老式机床改成数控机床的人,能改各类机床,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他们就是专业的。
能介绍我认识吗?

网友O:
不好意思,好多年不联系了都没电话了,还是在原来单位里遇到的,以后有机会的话私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