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6-06-20):
如图,安全继电器是注塑机的安全门用的,但是却不知道是怎样接线的,找到了中文的说明书却看不懂,好比安全门不检测触点间短路的接线图,AC和DC是不一样的接线方法,DC中S21S22短接,S11和S12经过常闭的行程开关S1短接,S11和S52也是经过常闭的行程开关S2短接,当安全门没动作的时候是上锁吗?安全门关闭后行程开关S1S2短路短接,就解锁安全继电器就输出了?真搞不懂,还有行程开关也是有应该直接输出plc的,电路图数字量输入中的后安全门关,一个行程开关是常闭,一个又是常开,安全门关2又是常开,这外国人的东西真搞不懂。。。在注塑机的安全门行程开关又找不到线号,搞不懂啊,头大了!!!

楼主:
今天报警安全继电器未复位,结果复位(停电再送电)后,一直报警后安全门未关或者安全门未关,其实都不是,就是开关电源输出短路的,安全继电器供电电压不足才报错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安全继电器是注塑机的安全门用的,但是却不知道是怎样接线的,找到了中文的说明书却看不懂,好比安全门不检测触点间短路的接线图,AC和DC是不一样的接线方法,DC中S21S22短接,S11和S12经过常闭的行程开关S1短接,S11和S52也是经过常闭的行程开关S2短接,当安全门没动作的时候是上锁吗?安全门关闭后行程开关S1S2短路短接,就解锁安全继电器就输出了?真搞不懂,还有行程开关也是有应该直接输出plc的,电路图数字量输入中的后安全门关,一个行程开关是常闭,一个又是常开,安全门关2又是常开,这外国人的东西真搞不懂。。。在注塑机的安全门行程开关又找不到线号,搞不懂啊,头大了!!!
这种图纸  只能顺藤摸瓜了

网友B:
安全继电器输入信号一般都是双回路,一旦异常需要恢复信号再给复位信号才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双回路一般都是前后安全门吧?复位断电再送就没事了

网友C:
开关电源输出短路的那你的系统应还有电源故障报警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总共用3个开关电源PS,其中1个短路,不是3个

网友D:
这种在国内的设备上用得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会吧!我们厂470吨以上的注塑机都有安全继电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而且注塑机还都是国产货的,之前配件用的是外国货

网友E:
外国人的东西我用的比较少。

网友F:
你的图太模糊了看不清,信息量太少,看你形容这皮尔兹的样子很烦人,感觉好像没这么绕吧。还有上面的LED指示灯也能给你一点提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你用过吗?做了几年电工还真不好看懂这个外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