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0):
做一个按钮来控制m2.1,选项里对位进行编辑只有置位和复位,就不能设脉冲吗

网友A:
你收的脉冲是指上升沿下降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好像只能置位和复位。我不需要一直导通,只想要个上升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好像只能置位和复位。我不需要一直导通,只想要个上升沿
做在程序程序里面也可以啊

网友B:
按下---- 置位
释放---- 复位

这样做就可以了 西门子触摸屏都是这样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知道怎么用wincc flexible画伏安曲线吗

网友C:
按下和释放里分别作置位和复位即可

网友D:
按下 置位,释放 复位即可,西门子软件用帮助还是很全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