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0):
用组态软件在工控机上显示压力和时间的曲线图,压力的提取是用数据采集卡好呢,还是用PLC读取AD模块,然后再连接组态软件显示好,第一次用组态软件,请高手指点下!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采集卡没用过,感觉plc读模拟量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别的触摸没用过,只用过西门子的。软件里面有趋势图调用即可,再就是变量的定义,不复杂。

网友B:
AD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C:
数据采集卡采集的不只有AD通道,还有DI、DO、计数器、计时器,可以说AD模块也是数据采集卡的一种吧
+1

网友D:
用采集卡还是用PLC,取决于你的系统的硬件架构。如果你的控制系统根本用不上PLC控制器进行其余的逻辑控制,就不必购买PLC,直接使用工控机进行插卡采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做生产报表,所以用工控机

网友E:
楼主的这个问题太笼统了,主要是性价比。系统小,采集卡,带通讯的智能仪表,小型PLC都可以。还有考虑个可靠性,有要求时要采用双通讯数据回路。

网友F:
用模拟量模块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