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0):
变频器修好测试,但是没有大功率电机,怎么制作一个假负载模拟大电流呢?

网友A:
一般维修变频器配1.5,3.0,7.5KW,有这几个基本就够用了,并起来也有十多千瓦,大功率的感性负载不好做吧。

网友B:
一般试,用电炉子3个,接星形。

网友C:
大功率测试需要有大电源供应,比如150KW的马达,电流高达2~3百,你一个修理铺的电源容量足够吗?还是老老实实跟客户去装机吧。

网友D:
呵呵;没条件就直接到客户那试吧;

网友E:
初步测试通过后,再到用户处试机,3楼、4楼提到的是个办法。

网友F:
我上次去无锡一家大公司看到他们试机电机是22KW.基本上试机没问题就可以发客户了,有问题再反馈。

网友G:
我记得论坛中有一个高手把输出霍尔多绕几匝好像能够测到翻倍的电流。或者订购一个负载电抗器,输出的是无功功率,输入电压貌似上升的不明显。

网友H:
是啊,试机,不仅是负载的问题,主要还是电源容量的问题啊。维修门头,很少具备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