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取信号

楼主(2016-06-21):
高频输出电源是2500--3000v 要怎么做才能把它转换成PLC输入信号  谢谢   急

网友A:
接个带变送输出功能的仪表,输出0~10V或者4~20mA信号的。

网友B:
用电阻串取的分压,送放大电路处理后送PLC。比如10个3MΩ电阻串联。

网友C:
电压互感器行吗?

网友D:
最简单的事:串一个或者几个大阻值电阻后接入光电隔离即可

网友E:
从原理上看,3楼、5楼的方法可以;我先也想到电压互感器,但不知有无现成的等级可使用。

网友F:
一楼的感觉可以

网友G:
电流互感器

网友H:
取样变压进行转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