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点干扰

楼主(2016-06-21):
PLC存在干扰,工作5分钟后就报警,输入点加电容后,有所改善,这样做可能会把信号源直接滤波掉的可能,各位专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A:
还有这招~

网友B:
最好弄找到干扰源就好解决了

网友C:
请问你的输入源是什么?

网友D:
输入信号接的是什么?光电/接近开关?

网友E:
接地有没有接好,有干扰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F:
1.系统接地。
2.屏蔽电缆屏蔽层的两头重复接地产生的电容干扰。
3.线路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入源是SMC磁性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D:
磁性开关

网友G:
附近肯定有大功率的电磁设备干扰,比如变频器。PLC的电源供应端口,加装交流电源滤波器。

网友H:
见过几次。加104之类的电容

网友I:
也有加磁环的呢

网友J:
使用中间继电器隔离信号(通俗称干点)。

网友K:
我们气缸用磁开关用了很多年了也没出现干扰问题,用.屏蔽电缆一头接地。

网友L:
程序里稍微把信号延时一下看看

网友M:
有大功率变频器或者开关信号线和高压电路同穿一根管就会有干扰发生,加继电器干接点会好很多。

网友N:
工件未退磁带磁性

网友O:
尝试下把PLC 0V接地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P:
如果设备运行工艺允许的话,在程序里把干扰过滤掉
我这里有阻旋式料位计,触点质量不太好,信号时断时通,用程序过滤了下,现在使用了有两三年了

网友Q:
一般输入点都有一个滤波时间选择

网友R:
3GPLC还是很好用

网友S:
干扰可不好解决,找找干扰源,把干扰源做接地。

网友T:
之前我们这一车间的FX2nPLC也是出现干扰,加上电容才解决的,干扰源错综复杂只能治治标了

网友U:
要从根上解决,找到干扰源。

网友V:
程序里面加滤波,一般干扰都是附近产生了强大的磁场,磁生电导致信号误输入,程序里可以做个输入信号的一个判断。

网友W:
处理干扰的常见办法:1,区分是持续干扰还是间断脉冲干扰。
                   2,区分是差模干扰还是共模干扰。
                   3,区分是本机干扰还是外部干扰。

           处理:  1,妥善接地。
                   2,远离干扰源。
                   3,对干扰信号隔离。
                   4,加装抗差模干扰共模干扰的电路。
                   5,软件里进行延迟滤波处理。
                   6,对电源稳压净化。
                   7,与干扰源不共用电源。
                   8,采取电磁屏蔽。

网友X:
今天就处理了一个类似案例,PLC是DF 类似三菱的工控板,触屏也是DF,复合机,表现为自动开机,自动加减速,不知道哪里的床板工厂做的,电柜安装杂乱非常,排除的方法是吧里面凌乱的电源线原理PLC,全部的接线加固,通讯线整理远离变频器,拆除了一个没有接按钮的X0接线(存在信号输入显示,但是空线位)最后正常

网友X:
这样的床板工厂出品基本都是没图纸,没线号,安装杂乱的,非常容易出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Y:
回复 网友W:
整理的很好

网友X:
开关量的干扰基本是线路的问题造成,整理一下线路和接点的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