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西门子CUP224 继电器输出,输出端能直接驱动24V & 3W的高频电磁阀吗,电磁阀开启总时间为10ms左右?

网友A:
可以,不过建议加小继电器过度下。

网友B:
驱动可以,但继电器的寿命可是只有10W次,按你这频率的话,用几个小时就坏了

网友C:
如果频率过高,直接换晶体管的,否则继电器很快就报销了;
另外继电器动作都需要时间的,10ms时间对于继电器来说反应不过来;

网友D:
传统的有触点式的继电器是机械结构的,而电子半导体开关元件的相应频率则快很多,每秒上万次的通断频率,在一些高频电子开关元件,也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E:
10w可以。晶体管5W以下就很稳定大了就难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晶体管输出的CPU是不是可以,而且没有多少次寿命的说法?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B:
回复 楼主:
晶体管类型的才是适合高速输出的

网友C:
继电器吸合及断开都需要时间的,这个时间都有几十mS了;
所以你10mS的时间对于继电器来说根本不靠谱;

网友F:
分开来看,继电器10ms开关不靠谱,开关频率达不到,而且使用寿命肯定没晶闸管输出寿命长。带24v 3W的负载肯定是没问题的。 综合来看,不建议使用

网友G:
10ms的周期?用晶体管输出频率是100Hz,这个指标应该都能满足。但继电器没戏。不要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