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十六进制换算十进制的问题

楼主(2016-06-21):
这个怎么和我以前书上学的计算方式不对啊。。16的一次方是240?2次方是2560?怎么算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下载一个进制转换器用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window自动的计算器程序员模式就可以进行转换吧

网友C:
16的一次方是16 呀 前面还有个F F=15 F*16^1=15*16^1=15*16=240

网友D:
可能是:
F*16^1,化为十进制,15*16;
A*16^2,化为十进制,10*16*16。

网友E:
用电脑上的计算器转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这样算才能说的过去。

网友F:
这理解能力;
F对应十进制的15, 15X16=240;
A对应10; 10x16x16=2560;

网友G:
楼主,16进制2AF5 ,类比10进制加权啊,个十百千位分别对应16的零次方 16的1次方 16的平方、16的3次方 然后加起来啊

网友H:
a到f知道代表什么就明白了

网友I:
楼主:告诉你这些都是电脑编程那些家伙搞的,你可以拿刀去砍他们

网友J:
前面还乘A,F呢。

网友K:
亲  你没看到16的1次方前面 还有东西呢?

网友L:
如果是换算用就直接使用系统里的计算器好了。

网友M:
2AF5(16进制)= 2*16^3+A*16^2+F*16^1+5*16^0(10进制)
          =2*16^3+10*16^2+15*16^1+5*16^0(10进制)
          =2*4096+10*256+15*16+5*1(10进制)
          =8192+2560+240+5(10进制)
          =10997(10进制)

网友N:
回复 网友M:
计算的很完整,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