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这个问题经常遇到,这次遇到一个老版的,控制板和驱动板连在一起的。互感器测试OK,到运放的电阻也OK

网友A:
如果测量光耦跟其周围电阻都好,测静态驱动电压也平衡,那么应该是虚焊导致所导致的故障,建议先把驱动电路补焊一遍再行试机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