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6-21):
三菱伺服驱动器MR-E-40A-KH003输出w v为什么没有阻值

楼主:
机台运行一段时间后驱动器报警AL32,断电重启正常。排除机械卡死。伺服电机绕组正常。(不排除接触不良。或相线间接性接地)。测量驱动输出w v两端没有阻。更驱动报警AL16.更换电机正常(因其他原因没有长久启动,暂时算正常)。有没有高手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处理?

网友A:
关了电UV是短接的